全金属面板触摸按键的设计选型问题

楼主(2009-07-29):
现在我是用ATLabs的ATA2508 电容式触摸芯片

设计的键盘,总体使用下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面板层是有机玻璃。

现在又一款全铝合金外壳的(面板完整 没有空漏的)

这样也就是整块金属 盖在键盘PAD上

查了下 SNAIL touch   MTOUCH(电容式) 好像都没法实现

这个全金属的触摸方案,MICROCHIP的电感式的设计简绍可以

应用这样的方案,有没使用设计过的来讨论下

除了电感式的 ,是否有其他电容式的芯片来实现?或者其他芯片

方案可以实现?

网友A:
晕!

这个问题你不是已经问过一次了吗?

上次讨论的结论是“电容式触摸键对付这种铁板一块,貌似不太可能”。——匠人根据实际经验也倾向于这个结论。

呵呵,还不死心啊?那也没有必要重复发贴呀,把自己的原贴顶上去不就完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3379100

楼主:
re

呵呵 下不为例

不好意思~

上次在大家指点下明白了 电容式是基本没法实现这个方案的

所以现在开贴想讨论下电感式的方案选择

网友A:
电感式触摸,是一种成熟的低成本方案吗?

楼主:
re

据我查的资料  应该是一种还不成熟 又成本不低的,且安装复杂的方案

主要是设备应用特殊,必须全金属面板,且带橡皮手套操作

利用金属0.0x mm 的压下弹性来感应磁场 用PWM的输出 加ADC输入的检测
来确认按键

网友A:
又不成熟,成本又不低,那为什么一定要采用?

能不能换个思维,从面板的结构方面考虑。

网友B:
楼主勿抱“侥幸”心理

网友C:
换个想法

是不是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式的,全金属面板下有几个压力传感器,根据按键位置处压力传感器的的信号不同,确定是哪个键被按下了。当然要求金属面板要薄一些。供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D:
压力传感器?那要有个好胶水才行。传感器价钱应该不会很贵。

网友E:
有点像隔山打牛, 看那位牛人有真功夫了

网友F:
技术方案有的是,就看能投多少钱了

网友G(2010-07-19):
请参考以下资料:

SJT-D5201A 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模组

SJT-D5201A模组是一款专为金属壳台灯和金属壳照明产品开发的触摸式LED恒流调光模组,具有触摸开关、触摸三段调光和触摸四段调光三种功能。可在不改变原产品结构的基础上直接升级为高端触摸调光产品。模组应用简单,工作稳定,电源适应能力强。

功能设置:
     通过设置OPT1和OPT2可实现4种工作模式,设置方法如下:

      OPT1            OPT2                功 能 描 述
      Open            Open        上电OFF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Open            Short        上电OFF状态,直接开关ON/OFF模式。
      Short            Open        上电为低亮状态,三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Short            Short        上电OFF状态,四段调光模式,由暗向亮调节。

灵敏度调节:
    因实际应用的感应电极(金属壳)大小会有所不同,其接至电路的灵敏度也会不同,感应电极面积越大灵敏度越强,反之则弱。此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改变PCB板顶层的CE1和底层的R4的参数,将灵敏度调节至最佳状态。
    CE1:典型参数为1uF,容量越大灵敏度越高,但不要大于3.3uF。
    R4:典型参数为1MΩ,阻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其阻值不要大于4.7MΩ。

应用注意事项:
  1、感应电极连接线越短越好,且Touch-Line尽可能靠近实际触摸节点的位置。
  2、若用于金属壳台灯,其底座部分请用绝缘体,避免所放置桌面是导体或有其他金属体而导致触摸失效。
  3、供电电源的种类会影响灵敏度,如果感应电极采用的是大灯体,请使用传统(电感)变压器的供电源。

技术咨询   dicky@soujet.com   0755-61272909     QQ:782580135

网友H:
在电容式触控领域,无论是触摸按键还是触摸屏
Cypress都是绝对的老大
看你用来做什么产品,他们的CY8C21534市场上用的很多

网友I(2011-08-16):
我们现在也正想找这方面的方案,电感式的方法现在还不成熟,而且还有专利的问题.楼主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J(2019-12-25):
利尔达轻尚系列智能面板可控制壁灯,窗帘开合、排风扇等家用电器。拥有助眠、会客、明亮、观影、休闲等模式。个性化定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控制消费者想控制的家电。
表面材质采用了细磨砂处理,安全又有质感,外型是无边框的,整个机身看起来十分简约;接入电源为标准电压供电,有利于电器的互相连接和更换;工作电压也是标准电压供电,不接任何负载,没有电流输出的电压值;内置电源是内置隔离5W电源;无线通讯Zigbee IEEE802.15.4;开关尺寸(长宽高)是90mm*86mm*40mm,这里指单联体;组网状态显示:入网后,指示灯不亮,图案字体黄光微亮,不刺激眼睛,进入待机状态;
产品找设备:入网后,在H5端或者在嵌入式WEB端点击找设备选项,产品指示灯会亮灭10次,指示灯白光高亮, 图案字体黄光高亮;按键开继电器:按键按下后,继电器触点吸合,LED指示灯高亮,按键松手后立刻熄灭,文字背光高亮10s后微亮。可个性化设置背光亮度,可设置不同时段不同亮度。可以到物联网开发者社区看看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