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C547B啥参数?特**缀"B"?

楼主(2009-07-30):
三极管C547B啥参数?特别后缀"B"?

网友A:
是BC547

philips 的 仙童也有.

网友B:
自己下载一个BC547的Datasheet看就知道了

楼主:
说的!哪里有下载??

网友C:
晶体管的型号尾缀跟其参数相关,通常在耐压、ft值等方面分档,具体数据需查晶体管手册或下载Datasheet查询,可在网上搜索或去专门的Datasheet下载网站下载。
    比较好的Datasheet下载网站有: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http://www.alldatasheet.com/
      ……
    21IC也有自己的器件资料下载,不过目前新版刚刚正式投运,还有很多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可试着从网站而非论坛首页进入搜索。

网友D:
是不是和放大倍数截止频率还有关系啊?

我记得过去3DG6 还分bcj什么的
3DG6B似乎是低噪声,J似乎是军品,金光闪闪
还有一堆小黑管的3DG6,是别人拆了给我的

BC546B, BC547A, B, C, BC548B, C
BC547/BC548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TA = 25°C unless otherwise noted)
Characteristic Symbol Min Typ Max Unit
OFF CHARACTERISTICS
Collector − Emitter Breakdown Voltage BC546
(IC = 1.0 mA, IB = 0) BC547
BC548
V(BR)CEO 65

V
Collector − Base Breakdown Voltage BC546
(IC = 100 Adc) BC547
BC548
V(BR)CBO 80

V
Emitter − Base Breakdown Voltage BC546
(IE = 10 A, IC = 0) BC547
BC548
V(BR)EBO 6.0
6.0
6.0

V
Collector Cutoff Current
(VCE = 70 V, VBE = 0) BC546
(VCE = 50 V, VBE = 0) BC547
(VCE = 35 V, VBE = 0) BC548
(VCE = 30 V, TA = 125°C) BC546/547/548
ICES

0.2
0.2
0.2

4.0
nA
A
ON CHARACTERISTICS
DC Current Gain
(IC = 10 A, VCE = 5.0 V) BC547A
BC546B/547B/548B
BC548C
(IC = 2.0 mA, VCE = 5.0 V) BC546
BC547
BC548
BC547A
BC546B/547B/548B
BC547C/BC548C
(IC = 100 mA, VCE = 5.0 V) BC547A/548A
BC546B/547B/548B
BC548C
hFE

Collector − 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
(IC = 10 mA, IB = 0.5 mA)
(IC = 100 mA, IB = 5.0 mA)
(IC = 10 mA, IB = See Note 1)
VCE(sat)

0.09
0.2
0.3
0.25
0.6
0.6
V
Base − 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
(IC = 10 mA, IB = 0.5 mA)
VBE(sat) − 0.7 − V
Base − Emitter On Voltage
(IC = 2.0 mA, VCE = 5.0 V)
(IC = 10 mA, VCE = 5.0 V)
VBE(on)
0.55

0.7
0.77
V
SMALL−SIGNAL CHARACTERISTICS
Current − Gain − Bandwidth Product
(IC = 10 mA, VCE = 5.0 V, f = 100 MHz) BC546
BC547
BC548
fT

MHz
Output Capacitance
(VCB = 10 V, IC = 0, f = 1.0 MHz)
Cobo − 1.7 4.5 pF
Input Capacitance
(VEB = 0.5 V, IC = 0, f = 1.0 MHz)
Cibo − 10 − pF
Small − Signal Current Gain
(IC = 2.0 mA, VCE = 5.0 V, f = 1.0 kHz) BC546
BC547/548
BC547A
BC546B/547B/548B
BC547C/548C
hfe

Noise Figure
(IC = 0.2 mA, VCE = 5.0 V, RS = 2 k, BC546
f = 1.0 kHz, f = 200 Hz) BC547
BC548
NF

2.0
2.0
2.0
dB
1. IB is value for which IC = 11 mA at VCE = 1.0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