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调试时遇到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31):
最近调试一台设备,示波器夹子一碰电源负极或者电源正极,设备就会复位一下。然后恢复正常。

后来,准备用示波器的两路同时测试,一路监视电源,一路专门用来产生故障,可是只要负极夹上示波器的夹子,无论怎么碰电源正负极,故障都不再产生了。

示波器应该没有问题。
后来用万用表表笔碰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电源上的各种电容。。。磁珠加了一大堆,该靠近芯片的的都靠近了。

水平有限,不太明白这种现象产生的原理是怎么回事?干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希望高手能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测试设备与被测设备不是等电位引起的

两路同测时,先测那路已被拉到地电位,故再怎折腾也没关系了
你可把被测设备接地来消除这一现象

网友B:
有没有考虑ESD?

ESD能过关的板子,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系统的/RESET是最敏感的部位

建议在靠近芯片/RESET端口处,地接一颗104电容,同时加阻值较小的上拉电阻

楼主:
re

3楼的朋友说的还是让我存在疑问
为什么以前调的设备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呢

同样的示波器同样的万用表
为啥就不会把电位拉跑?

而且也曾经把设备的机壳地接到过大地上(参考地与机壳地中间是通过几个高压瓷片连的),可是现象却更明显了。。。

唉,我再做做实验吧。。。解决了再上来说说。。。郁闷。。。

网友C:
怎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D:
主要是地电位不均衡所致,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系统电源,如果是隔离型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E:
同意8楼,

网友F:
做一个猜测:
你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为设备供电,而那个开关电源的隔离不是很好,在直流输出侧有较大的共模干扰,这个干扰的频率基本上有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市电的50Hz,另一个与开关电源频率相同。本来这些共模干扰对你的系统不构成威胁,所以设备正常工作,但当你将示波器件地夹接上设备上时,设备与地的隔离阻抗发生变化了,特别是在接上的一瞬间,因为阻抗发生变化,所以原有的共模干扰出现一个瞬间的电流变化或是发生一个电压波动的尖峰,这个波动影响到设备的CPU或是复位电路,造成复位。当接上以后,设备对地的阻抗重新稳定,共模干扰的幅值可能有变化,但尖峰不再出现,所以设备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基与以上的分析,所以你接上示波器件一瞬间设备出现复位,当接第二个示波器通道时,由于地阻抗不再发生变化,所以不会出现复位。
可以做个测试,不用示波器,直接在设备电源上接个线接地,看接地一瞬间不否会出问题,这样至少可排除一下示波器自身干扰的问题呵!

网友G:
可能是Y电容在作怪,也可能是示波器地线

网友B:
典型的脚跛怨鞋歪. 不要老是把脏水泼在Y电容身上好不好? 这玩笑开大了, 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 可不是闹着玩的.

各位手上用的电脑, 笔记本, 电子产品, 可都没有这么娇气, 呵呵

网友G:
Y经常把办公室的mm电得一惊一咋的,Y就是个漏电犯

网友D:
楼上所遇现象是未接地所致。
    Y电容之所以成为规范在技术上是有其道理的,对设备本身和供电网都有好处,而要求使用Y电容设计的用电系统都是有安规要求的,而安规要求的第一条就是良好的接地——接大地,这是由交流供电网的结构和输电原理决定的,你不按规范来,本身就是违反安规的,怪到电容身上有何道理可言?这里确实可用楼上PowerAnts的话“典型的脚跛怨鞋歪”来形容。
    规范就是规范,严格遵守是为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