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非门供电电压瞬态变化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CMOS反相器74LVC2G06在系统掉电时,他的供电端VDD是怎么变化的?为是VDD在系统掉电后稳定一定时间,我把VCC(3.3V)串个肖特基二极管输出VDD(3.0V),并在VDD加一106电容,但用示波器发现,掉电瞬间VDD由3.0V在20ms内降为1.6V,然后才缓慢放电,大约10S才降为0V。为什么会瞬间降为1.6V呢? 我降106换成470uF的大电容后,VDD就能缓慢下降了,但用大电容是不现实的,我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VDD端掉电时瞬间大电流放电,怎样去让VDD实现缓慢下降?
  谢谢各位!!

网友A:
[/b]

没仔细看呢.

网友B:
这是符合相对较重所致,除了增加电容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