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正弦波,输出幅度可调,稳定度0.01V

楼主(2009-07-16):
请教放大器用社么好?谢谢!!
我只用过358之类,请高手推荐个好片子,或好方案,多谢!!

楼主:
DDS用的,输出的幅值也需要调整啊

网友A:
只需要出1K的信号就够了吗?

不用调了?那不是基本上只需要设计放大电路就可以了
如果放大电路想精确调整并且几百上千级,建议使用dac做反馈

楼主:
频率我能调

幅度的指标有点高,0.01V
怎样才能稳定?

网友B:
你的电压是多少呢 是00.1V?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