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的PWM频率的讨论

楼主(2009-07-16):
到底频率是高好,还是低好,还是需要合适的值
请大家发表意见

有人说越高越好,我觉得是扯淡
就好像过马路的红绿灯,当红绿灯的变化频率快到只有1秒
我看汽车怎么过去!
到底是怎么样的,需要有人来做个终极解释
当PWM占空比改变的时候 频率对其有何影响。
期待 高手 降临

网友A:
电机控制问题

网友A:
电机控制问题

PWM中占空比和频率是相互配合的.
1. 当频率较低时,应选择占空比较大;频率较高时,选择占空比小一些.影响这两个条件的主要是:电机启动,控制时所需的功率;元器件的长时工作温度值
2. 一般情况下电机控制的频率与占空比需要根据电机的性能参数实验得出.

网友B:
高手来讲解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C:
电机PWM频率没必要太高

电机调速毕竟不同于开关电源,而且电机铁芯工作频率本就不高,
PWM频率高白白增加开关损耗,增加电磁干扰.
太低了也不好,套用一个老外的要求:
PWM频率:听到PWM声音.
那就20K合适了.

网友D(2010-01-02):
对于电机控制来说PWM频率太高没必要,
具体需要多高 要看电机的电气指标,如果绕组的电气时间常数是1ms,那么PWM频率10k就可以,再高了没必要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比较高,在开关电源初期是为了听不到声音,否则在开关电源旁工作的人很难受(很多开关电源是在办公室内),所以定了个音频范围之外的规矩。但当时元器件性能达不到,所以最低是15kHz(早期更低)。
现在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是为了减小体积和重量。
对电机来说,没有人听不到的要求,工业现场本来噪音就很大。电机的体积重量也不能由我们减小,所以控制电机的PWM工作频率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电路的效率,其次是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综合考虑的结果,电机控制的PWM频率远比开关电源要低。

网友F(2010-05-17):
是的,一般都是20K左右

网友G:
频率过低可听见噪声,所以一般选开关频率>20k,在超声频率外,人耳就清静一些了,其实,多数情况下,电机运转时的机械噪声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开关频率过高,开关损耗增加;现在一些驱动器使用的开关频率在30KHz左右的也很常见,而不必担心其对电机的影响,因为即使是上百Hz的频率,一般的电机都很难响应得过来。

网友H:
频率过低的话耳朵听得到,吵;
频率高的话开关损耗大,会发热,散热又是问题;

所以要折中处理综合考虑咯~

网友I:
做无刷电机,我用10-30k,上桥调制,下桥全开。

网友J:
频率高,开关损耗大,但是平滑性要好。
频率过低,对于无刷电机,脉动大吧。
个人见解!

网友K(2010-08-31):
做无刷电机,我用15k,上桥调制,下桥全开。

网友L:
好,标记一下

网友M:
20K的PWM,如果是8位,那么20k*256=5M.MOS的驱动要达到5M的最小脉冲非常难

网友N(2011-04-05):
要跟踪的,最近也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O:
我原来做过直流电机调速的,用MOS管控制,频率低于10k时噪声很大,但是太高了控制芯片又实现不了。只能选个声音小芯片还能承受的频率了。

网友P(2014-01-28):
不知道,我用就是2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