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红外控制38KHz载波问题

楼主(2009-07-16):
刚搞红外控制,有个疑问:
网上资料说将信号调制到38KHz再发送,发送距离会远。

信号附加到载波上,可以传的更远。那是因为载波频率高,电磁波波长发生了变化。所以传的远了。

红外控制信号也要加到载波上,只是红外发射管发光的频率改变了,发光闪的更快或更慢,并不能改变光波的波长,还是红外。怎么会远了呢?

网友A:
对的

38KHZ可以防止日光和灯光的干扰,这个调制是幅度的调制,和电波的调制不一样,波长没变还是红外

楼主:
这个调制是幅度的调制!

麻烦楼上详细说说。不太理解。。

网友B:
调制后信噪比上升

抑制了环境光线的干扰,所以通讯距离更远。

楼主:
哦,原来是提高了信噪比啊!!

谢谢大家,不过干嘛选38K呢?不解!

网友B:
业界标准而已

    出发点是成本控制,该标准由美国公司定于1970S,早期量产产品使用了当时美国收音机中频通道用的455KHz陶瓷振荡器作为本振元件经12分频后得到该数值(约等于38KHz),以后各供应商的产品都兼容于此标准,跟455KHz器件反而无关了。当然,你不用该频率也行,但将失去兼容性,对于做产品特别是大宗产品而言,这么干就是绝对的不明智了。

网友A:
可以用555

发送的信号控制555的使能,好像是8脚,555谐振在38KHZ

网友C:
弄个定时中断或者PWM发方波就是了

网友D:
可以用中断实现

如果单片机有32.768kHz输出也可以将就着用.
再如果用了74系列的反相器,且有多余的话,可以用2个反相器产生38kHz

网友E:
38k 软件很好实现的,需要的话我这有个程序。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大家!致敬!!

网友F:
这种调制方法叫做二次调制

网友G:
寡人认为

一般原始信号 是ppm
载波38k,
载波和 原始信号 做与运算
是调幅调制

网友H:
如果你是做红外遥控,用I/O口模拟一遍波形就可以了

反正时间很短

网友I:
主要是提高抗干扰和便于接受端的信号放大

网友J:
不是,一般都用1/3、1/4或者更小的占空比

以降低平均电流(用更大的峰值电流时平均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K(2011-08-05):
我用的是at89c52,不知道用单片机口输出载波信号还是用信号发生电路啊,初步用了38KHZ晶振做,但波形用示波器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