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题求解(关于算法)

楼主(2009-07-16):
有4个人打算过桥,他们都在桥的某一端。我们有17分钟让他们全部到达桥的另一头。时间是晚上,他们只有一只手电筒。最多只能有两人同时过桥,并且必须携带手电筒。必须步行将手电筒带来带去,即扔来扔去是不行的。每个人走路的速度是不同的:甲过桥要1分钟,乙要2分钟,丙要5分钟,丁要10分钟。两个人一起走的速度等于其中较慢的人的速度。例如,如果让甲和丁一起过桥,当他们到达桥的另一端的时候,已经耗尽10分钟了。如果再由丁带回手电筒,一共20分钟就过去了,这样,任务就以失败告终。试问,何种方案可以完成任务?

网友A:
这个题无解

最省时间的是由甲来回带手电筒,并且需两人同时过三回桥,这样最少需要19分钟,不考虑来回送手电筒就得17分钟,哪个计算机也算不出来,出题人没用脑子
其实这个题可以先这样考虑:
无论怎样,至少需要甲乙丙丁单独过桥的时间相加,这样就得18分钟了

网友B:
他们都在桥的“某”一端,答案在这个“某”上?

网友C:
这样出题有意义吗?

网友D:
~~

很简单,甲分别背着后面的三个人走就是了。。。

楼主:
这是我在一本算法书上看到的

因为自己想不通所以才在这边问,如果没有意义人家为什么要出这样的题目?
虽然可能没解,但如果是像二楼说的那样,那不是人人都想得到,就真的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如果说是三楼那位说的答案在那个“某”字上,是否有钻题目的空子的嫌疑啊

楼上的更强悍

网友E:
很简单呀

桥左                                    桥右                     时间

甲(1),乙(2),丙(5),丁(10)             --                         0

丙(5),丁(10)                           甲(1),乙(2)               2

甲(1),丙(5),丁(10)                    乙(2)                      3

甲(1)                                   乙(2),丙(5),丁(10)        13

甲(1),乙(2)                             丙(5),丁(10)              15

--                                      甲(1),乙(2),丙(5),丁(10)  17

====
第一步后甲返回带回电筒, 第三步后乙返回带回电筒。
总共 17 分钟。

网友F:
题目的关键为在答案,而是在意编程方法。

结构,函数,数组,递归,做好了,C基本过关了。

网友G:
关键是思想(智慧),能想到丙和丁一起过桥即为胜利

2楼是不动脑筋的典型(自以为动过了,然后停止思维)

网友H:
简单:

a1,b2,c5,d10  ----- 开始,          sum = 0!
      c5,d10 ------> a1,b2,        sum = 2;
   a1,c5,d10 <------ b2,           sum = 3;
          a1 ------> b2,c5,d10,    sum = 13;
      a1 ,b2 ------> c5,d10,       sum = 15;
             ------> a1,b2,c5,d10, sum = 17;

楼主:
受启发了

没想到答案其实这么简单,之前自己想的时候思维定势了,一直认为由甲带回手电筒是最节省时间的,只要一分钟,忘了说丙和丁一起过桥会比丙丁分开节省了5分钟,思维还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I:
gusto不简单呀

网友J:
此题解法当然是穷举或递归

但是要有限制条件,否则会进入死循环,比如甲过去,甲又回来了,甲又过去了,甲又回来了。

比较明显的限制条件就是,必须两个人过去,一个人回来。直到全过完。

递归调用看起来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