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时,人被击飞向后,是为什么

楼主(2009-07-16):
同事电线跟手还是连着,
如果电线一段固定,且长度够短够脆弱,就能拉断电线。。。

为什么会被向后击飞?

网友A:
肌肉收缩所致

    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由生物电支配包括骨骼肌的收缩,当人体遭受电击时,如果电流通过肌肉组织,因外电流的强度远远大于神经组织的电信号,肌肉会以极限强度和速度收缩且不受神经组织的控制,只要被电击者的体位合适自然就会“飞”出去,其实是说“跳”更合适。
    明白了这一点,如果在不得以的情况下需用手碰带电物体时必须先用手背去碰且最好为右手(除非该人的心脏是左右异位的),如果触电手会自然回缩(手臂肌肉组织收缩的必然结果)从而脱离带电物体,如果用手去抓可就非常危险了,因为一旦触电只会导致抓牢带电物,其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B:
体验过,非常恐怖,想起来就后怕!

大概前年,公司让我开发逆变电源,我竟然找死用两手同时摸散热片想感受下温度!
天哪,就那一瞬间,你的大脑是相当的清醒,但是你却无法控制你的手臂离开!
这大概就是一般俗称被电吸住了!

这事想起来就后怕,恐怖,与死神插肩而过!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秒不到的时间终于挣脱了!

电工们千万小心,注意安全,我现在算是刻骨铭心了,任何时候,绝对不要两手同时碰可能的带电体,单手也绝对要如chunyang所说用手背碰!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恐怖的事俺算亲身体验了,千万小心,任何时候!

网友C:
春阳什么都懂啊

网友A:
这应该是常识

    1976年夏全国闹“地震”时,我和弟弟在家里搭的防震棚里玩,棚里天花板上有个未安灯泡的灯座,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好奇心,于是捡起一根粗铁丝站在地上(潮湿的大地)踮着脚尖用右手拿着往灯座里捅,在捅入的一瞬间,感觉像有人狠狠打了我一拳,一下翻倒在地,吓的半天才回过神来,幸亏当时的姿势救了我,但这件事令我刻骨铭心,以后长大些玩无线电接触市电等高压电时就非常谨慎,后来在初中时装电视又被行输出高压和未接地的显像管石墨屏蔽层残留高压各打了一次(这类高压的危险性其实远不及220V的市电),以后干活时就非常仔细和讲究次序,“过电”的感觉绝对称的上刻骨铭心。
    从事电子技术这一行不注意安全是绝对不行的,一切要按规矩来,不论什么原因一旦玩过界,能“刻骨铭心”一下仅仅是幸运而已。

网友D:
呵呵,也差不多CY说的那样,

一位湘潭电机厂的老电工教我们是不得已的情况下用手指头的背面去碰,这样反应更快。

小时候专门体验过触电的感觉,那时候家里刚刚通电,大人们经常告诫不可以触摸,偏偏我好奇心强,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插头插入插座,结果大叫一声,但成功摆脱,但留下的烙印让我以后一直对高压电有敬畏的感觉。

网友B:
几十个 mA 的电流就可以要人命了

网上随便复制了一段,应该属实,以前不知在哪也看过,数据差不多:

通过人体的电流所引起的后果大致如下一下:
☆ 1.1~3.5mA 人体对电流有感觉,但无明显致病现象。
☆ 3.6~4.5mA 有的人有疼痛感觉。
☆ 5~7mA 手臂有疼痛,手肌肉轻微痉挛。
☆ 8~10mA 人体触电处(如手)有明显的疼痛感,手臂肌痉挛收缩,手难以摆脱触电体电源。
☆ 11~12mA 剧烈疼痛,手臂肌痉挛收缩,与电流接触的耐受时间不超过30秒。
☆ 13~17mA 剧烈疼痛,难于自己松手和抛开电极。
☆ 20~30mA 人体动脉血压升高,手很难摆脱电源,有时致死。
☆ 50~60mA 人会呼吸麻痹,心室纤颤。
☆ 90~100mA 人会呼吸麻痹,心室颤后心室停搏。

从小到大也被电过不少次,但像这次能让感觉无法挣脱且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还是头一次,虽然大概也就1秒不到的时间!

现在玩电时,我都把一只手背到后面,以防止情不自禁又上了两只手,真是怕了!

以后家里至少要装两个漏电保护器,一个我都担心不可靠,两个甚至三个串起来,呵。。。

网友E:
恐怖

感觉被蛇咬了一样

网友F:
6L的师父不厚道.

以前在厂里做电工,我们几个书生就讨论怎样有手测试有没有电更安全,
那时我们就得出用手背了,结果被师父骂:用测电笔才安全!
在电的前面千万不要卖弄小聪明,
举个极端例子:假设里的脚下绝缘非常良好,你用手背测试有没有电,结果
没任何带电感觉,你把它当成没电......

网友G:
嘎嘎,电工都被电过啊。

俺也被电过

网友H:
运气好

被击飞是命大,不然可惨了,

网友I:
chunyang老大真是学识渊博,学习中。。。

网友J:
2楼正解

记得偶上小学初中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实验,70mA电流做左手流入,右手流出,
当时眼前一黑,双手发紧,听到自己胳膊的关节嘎嘎做响。其实是因为肌肉剧烈收缩,引起骨骼撞击和关节错位。

实验方法,
    用一个电感式日光灯镇流器做电感,估计电感量在H级别,接电源,电流表,可调电阻,调节成70mA电流。
    把其中一段电线中间接一个开关,左右摸开关一段的导线,右手摸开关另一端的导线,然后关掉开关,瞬间......

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惊胆颤呢,估计以后再也没有胆量做这样的实验了。

网友K:
想体验触电的感觉?用这个试试?

 相关链接:http://www.thinkgeek.com/stuff/41/lebedev.shtml

网友L:
小时候

小时候有一次把一截断了的电视天线插到插座里面,结果感觉就是全身都好像电影里面一样有电波了。
感觉这东西就跟被苍蝇被人抓一样,也许抓了N次才可能抓到,但只要一次抓到,你也就结束了。

网友B:
13楼够狠

为何上来就搞70mA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老爸说他年轻时犯过血吸虫病,一直没治好,后来他突然想到用电试试,大概方法雷同chunyang那次,手里拿了一根铁丝,用这根铁丝在裸露的火线上由上向下快速擦过,他还说人在下边,电线插座在上边,这样比较安全,一旦电击人就会被击倒,这样就脱离了危险!

很多年了,说的时候让俺直打冷颤,也许有个两三次吧,很久了不记得了!

还跟我说这事千万别跟人家乱说,出了事不得了,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事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后来确实好了!

兄弟及前辈们都别乱说别乱试啊,后果俺可承担不起哦,纯属闲侃之言,千万莫外传!呵..

网友J:
回楼上

因为30mA以下是安全电流,不过瘾,
而100mA以上很容易就OK了,所以就选了70mA.

网友M:
话说触电——可能没有比老x感觉跟强烈且还活着的了

可以说:<big>那些单手触电、被高压包打一下、甚至被电棒打一下、或者14楼的“体验触电的感觉”都不算啥,都没法和老x的那次感觉相比</big>

说说老x被电得最厉害的一次吧:
说真的,虽然老x一直玩电,但却也一直很怕电
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老x就迷上“电”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从达华电子买元件包、漏电保护插头等东西了,而那个漏电保护插头,不管到哪里俺都一直带着,一直陪伴了我十几二十年了。
那个漏电保护插头的灵敏度是很高的,其本身测试的电阻是15k,老x换成了33k,照样非常可靠。老x最平常的操作就是按测试开关断电(脱扣),再按大的复位开关来供电:-)
——6.7mA的触发灵敏度还是挺让人放心的,所以老x基本上是从来就没被电过的。
——平时最多也就是被烙铁烫个水泡啥的(后来教训多了慢慢的也就不被烫了。)

但是,夜路走多了终究会遇鬼,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年玩电哪能不被电?
有一天晚上,老x终于被电老虎狠狠的咬了一大口:-)

呵呵,说起这个还得先从老x当年一直用的电源说起。
老x用的电源是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电源变压器,当年的这种电源变压器质量、工艺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有多组3.15V、6.3V、12V等电压的灯丝绕组,可以相当灵活的组合出需要的低压交流电压,而且电流大、内阻低、绝缘好,确实是相当的好用的。
但是呢,电子管收音机当然也就有高电压的次级绕组了(和市电是绝缘的),用来提供电子管的阳极电压。
而这个变压器就是290V*2的阳极电压绕组(因为电子管收音机大多是全波整流的,所以2组,中间抽头),它的这两个电极却是靠的比较近的,一里一外只有4~5mm左右。老x当然知道这点,所以很久以前就给它们分别套上了朔料套管。
所以用的也是很放心的。

且说那天晚上,老x想把变压器挪个地方,于是伸手(左手)就去提(抓)变压器,要知道,这个变压器可是有好几斤重啊,所以抓的力气自然不会小。
可能是当时昏了头吧,也没怎么看,就伸手抓住了变压器,结果变压器才离开桌面,就咚的一下掉在了桌子上,老x就动也不能动的僵在了那里——因为我被电了嘛:-)
当时人的思维是非常清晰的,眼睛可以到处看,就是手脚、特别是左半边身体是完全麻木的。直到十来分钟后,老x才终于能动了,这是才能勉强抬起又酸又麻的左手,一看:左手大拇指上两个白色的凹坑,没流血,但里面的肉已经不见了!也感觉不到疼(完全麻了)

事后,老x仔细观察变压器才知道为什么被电了:
变压器没漏电也没什么绝缘损坏或老化,而是套在290*2端子上的绝缘套管用的年久收缩了,由于当时用了很大的力去抓变压器,又没看,结果大拇指就按在了两个端子上,直接把朔料管进一步压了下去,然后580V的电压通过4~5mm的肉流过了手指,瞬间的电流就把两个接触点的肉蒸发掉了
接着几斤重的变压器就直接掉到了桌子上,把桌子砸出了一个坑:-)

很明显,当时的电流只流过手指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刺激~~~  那就远远胜过正常的生物电不知多少万倍了,所以没被电的左半身、四肢等的神经信号全被这个过强的脉冲掩盖,老x足足十来分钟不能动弹啊,靠~!

还好变压器被提了起来啊~~~~ 要不....可能21ic就没有个叫xwj的ID了...

而这种隔离绕组的电流直接流过手指的情况,漏电保护器当然是不会动作的啦~

其实,3楼逆变电源的例子也是一样,也是电流直接流过人体构成回路,而人的身体当时就麻木、不受控了。
当然,他的回路可比俺滴长多了,感觉可没这么厉害哦~~
呵呵^_^

这种构成回路的触电,可比220V经过皮肤接触电阻,再经过人体,在记过皮鞋、皮鞋对地的电阻等形成的单极触电危险太多太多了,触电电流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而低压配电事故(220V、380V),大多都是因为短路电流、弧光放电、金属融化蒸发等的高温造成的严重烧伤,直接电死的可能反而少一些;
至于高压配电,那就太恐怖了,根本就不用接触....
    ——这是老x从不敢接触的心理禁区,就不说了...

PS :
9楼贴中的老师傅确实骂得好!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6L的师父不厚道.
以前在厂里做电工,我们几个书生就讨论怎样有手测试有没有电更安全,
那时我们就得出用手背了,结果被师父骂:用测电笔才安全!
在电的前面千万不要卖弄小聪明,
举个极端例子:假设里的脚下绝缘非常良好,你用手背测试有没有电,结果
没任何带电感觉,你把它当成没电......

电还是老虎啊,经常摸的可还是要谨慎哦~~~

网友B:
汗...

老x的那个手指现在怎么样了?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N:
可能是那个被电死的H1N1的患者产生了跟16楼家长一样的想法

网友M:
Re cnchip:

呵呵,谢谢关心,手指当然没一点事啦
只是当时少了两小坨肉和两小块皮而已,以老x的回复能力,没多久就长好了,现在一点疤痕都看不到了。

PS:
顺便感叹下以前手指小伤口不断、伤痕累累的日子...

网友O:
电是老虎

各位玩电的每年大年初一可以不拜雷公别别忘了拜拜 电母 啊。呵呵

网友P:
估计电工都有被点过的经历吧

网友B:
楼上,你错失了发财的机会啊!

被闪电击中后烧结的东西很值钱的,好像价值几十万呢!
以前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介绍,说那玩意非常值钱,大概是科研价值!

网友Q:
真的,俺家对面山上有棵树,也是给劈了?不知道会有啥拣...

网友M:
huangqi412,你丫错失了穿越的机会啊!

没看到NNN多的YY小说里主角都是被一个雷劈到异世界、异时空去的吗?

网友Q:
Y的,小徐又风凉话,机会给你吧.也去搞个徐少龙吧

不过,可别给劈到恐龙时代哦,,,

网友R:
受教了

s

网友S:
俺受过两次被动式电击,不过今天看来都不太可能产生致命危

第一次,是念初中时自制电棍,用宽透明胶纸和香烟铝箔纸做高压电容,有一次要拆开增加长度来增大容量,把导线碰了一下,打了个火花,估计是没放完到零V,开始拆了,当时还带了纱手套,快拆完时,指尖"啪"的一声,上半身瞬间过电,那感觉是相当的振憾;
第二次,看到电工不断电情况下,用手去接线头,还赤手去扭裸线头,虽然当时已知晓初步的原理,但还是去学了一下,没想还是被电击了,一把把灯头线抓死,好在俺当时还能十分清醒,本能地下蹲,把灯线给拉断了,坐在地上,俺的思维空间的清爽,有着从未有过的舒畅,不过,如果要再来一次这种舒畅,俺可是不敢了

后来便经常接受"主动式"电击了,那是一个脉冲鼻炎治疗器,电疗后思维也感觉也比较好

但是,在后来的工作及业余试验中,我再没有被电击过,不安全的事情决不干.前后买过好几支试电笔,家里随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