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驱动24V的继电器用什么芯片?

楼主(2007-01-01):
(无正文)

网友A:
3.3V也照样可以驱吧?

网友B:
一样可以驱动,在arm上就是直接接的~~~~~~~~~没有问题

楼主:
手册上很勉强的

手册上很勉强的,可靠吗

网友B:
我在arm和uln2803之间加了一个hc541

设计的思路是担心arm的I/O驱动能力不够,电压被uln2803吃掉了;
现在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C(点评):
设计的思路

网友D:
说说

翻了一下ST的ULN2003的说明,上面很明确的写到:
ULN2001A --> General Purpose,DTL,TTL,PMOS,CMOS
ULN2002A --> 14V-25V PMOS
ULN2003A --> 5V TTL,CMOS
ULN2004A --> 6V-15V CMOS,PMOS
所以3.3V驱动应该使用ULN2001A,因为ULN2001A的输入直接连到达林顿管的基极,所以必须在输入端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E:
俺用过几次

俺用过几次3.3V驱动2003,都没有问题。

刚才看了datasheet,在ELECTRICAL CHARARTERISTICS的表里,输出350mA时,最大2.6V,200mA,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