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要如何取值: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什么是电阻

有些电阻上标着100K,1/4W 各表是什么?萝卜白菜? 实际应用中生吃还是煮熟了吃!

想了又想,问了又问,终究不明白,只好找本书看,终于明白了.

网友B:
1.5KE7.5CA /瞬态功率1.5kw,击穿电压7.5V,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