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浮地电压是个什么概念,用什么方式来测量

楼主(2007-01-03):
(无正文)

网友A:
浮地一般指的是一对差分信号

做检测行业的很熟悉,

比如RS485的输出;

模拟里面的差分输入、输出等,基本都是不带“地”线的,

2个模块之间不共地。

网友B:
“浮地”有两类概念

1.是指“浮地”系统一点与原参考点之间没有任何电联系,例如隔离变压器的次级电路相对于初级回路。
2.是指“浮地系统”与原参考地之间没有特定关系,例如全桥整流的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电路之间。
3.差分信号多为一对与地对称的共轭信号,所以一般不是“浮地”。当然平衡传输信号是个例外。

对于浮地信号的测量:
1.区别情况对浮地系统进行“信号接地”,共地测量。
2.各系统独自不共地测量。
3.用有平衡输入的测量仪表。

网友C:
果然很棒,谢谢5楼的哥们儿!

网友D(2013-01-04):
谢谢五楼的了,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