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晶体管?

楼主(2007-01-05):
双极性半导体三极管(BJT)的T代表transistor(晶体管),场效应半导体三极管(MOSFET或JFET)中的T也代表transistor。请问:我们通常所说的晶体管是不是说只要是由半导体掺杂后构成的三极管器件都叫晶体管?还是说晶体管是三极管的统称?半导体二极管也能叫晶体管吗?以前的电子管能组成三极管吗?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全让你说对了...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讲,晶体管泛指一切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的单一

包括各种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不过从国内的习惯上讲,晶体管有时多指晶体三极管,中国脱离电子管的时代不长,在1970S后至1980S早期,当时习惯以晶体管特指晶体三极管,语境的歧义就是那时留下的。

网友C:
说的都对

lz你说的都对
没办法,当年中国的IC技术实在不行,连名称都搞不清的,只知道很笼统的晶体管

楼主:
再问

在电子工业上经历了4代变革: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
请问:
1.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现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是不是都是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但是晶体管也是也半导体材料为基础,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把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划成两代?
2.至于电子管我不了解,它也能构成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和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特性吗?谁能大致讲解一下它的结构和功能?
谢谢!!

网友D:
建议开个科普论坛

网友B:
大致给你讲讲

    晶体管问世后,集成电路很快就跟着问世了,集成电路的本质就是将多个晶体管做在同一个基片上而已,但这个发明思路非常了不起。时代划分主要是根据应用的核心所采用的元件决定,集成化思想的出现,立刻令电子产品的体积迅速减小,很多原本需要非常复杂结构的电子电路也有机会得以简单实现,所以以此划分是有根据的。
    电子管的工作原理和晶体管完全不同,电子可以在真空中沿电场方向移动,而电子是负电荷(正电子这种“反物质”在我们周边不存在),由此奠定了电子管工作的物理基础。从结构上讲,电子管可分为2、3、4、5等极管,根据电子源产生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直热式和旁热式两种。电子管在今天依然普遍使用,CRT及超大功率应用等是目前还无法找到替代的应用场合。

楼主:
感谢chunyang的解答

有几点,小弟还不明白:电子是负电荷,应该是沿电场反方向移动吧?(可能是笔误)
你又提到“根据电子源产生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直热式和旁热式两种”,也就是说电子管是根据它的温度来决定其导通或截止,对吗?
还可以再举几个电子管的应用实例吗?
再次感谢chunyang!

网友B:
当然是异性相吸

通过电场来控制导通程度而非温度。至于应用实例,任何晶体管电路都有对应的电子管电路,场效应管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电子管,都是电压控制型元件。

网友E(2011-03-29):
在一般应用中帘栅极上加的直流电压与阳极等值,它的作用是帮助阳极共同吸引穿过栅极的电子,使其加速飞向阳极,所以就同体积的电子管而言,加有帘栅极管子的阳极电流要比没有帘栅极的三极管大。另外帘栅极还起着屏蔽的作用,因此提高了电路工作的稳定性。
在了解抑制栅极的作用前先说一个现象:二次电子。灯丝在加热阴极的同时阳极也会被随之加热,所以当从阴极飞出的电子撞到阳极上时,就会从阳极的极板上打出一部分电子来,这就是二次电子。在实际应用中,抑制栅极一定和阴极相连(所以有些管子在内部就已经将其连接好了),增加抑制栅极的目的就是利用抑制栅极和阴极的等电位抑制二次电子避免其落入帘栅极。在这种状态下,二次电子就会重新被阳极吸引而再次飞向阳极。
七极管的结构又和五极管相似,但它有五个栅极,一般应用在无线电接收的变频电路中,和音频放大电路关系不大,不说它了。
折回头说四极管,实际上纯粹意义的四极管只是在
电子管批发的发展史上作为验证管出现过而没有进入实用,这是另一话题不去说它,下面就说前面提及的目前在商品功放里超过半数以上的机种用的这东西----束射四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