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2.4G的高频影响了运放,出现了噪声,怎么办

楼主(2007-01-09):
我现在一个项目是关于蓝牙方面音频产品,使用了一个运放,结果出现了很多的高频噪声。是人耳能听到的。但是因为产品不是一个规则的结构,用金属屏蔽罩很难实现,请大虾们指导指导

网友A:
2.4G能干扰到人的耳朵都听得到???

仔细看看你的低频电路

网友B:
交叉调制,包络线的低频部分是可以听到的

比如很多时候手机的干扰能在音响里听到.

网友A:
音响里面听到的可不是调制的声音

老X
嘿嘿

楼主:
应该是调制的声音,搂主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C:
音频放大器的射频抑制能力太差了

很多低端产品的音频放大器,由于射频,共模和电源抑制能力太差,容易受时隙制工作的射频产品干扰,可采用差分结构的音频放大器,提高射频、共模和电源纹波抑制能力。

楼主:
运放是mic的前置运放,是单端输入具有消噪的功能

谢谢大家的建议,但是有一点是这个运放是mic的前置运放,是单端输入具有消噪的功能,基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
的建议

网友D:
注意电源系统的去藕和地回路的设计

信号耦合和前级小信号放大电路的设计也得注意,这都属于EMC设计范畴。

网友E:
去干扰

在输入和耳机输出线串上磁珠或使用磁环。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