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运放应该选高速还是低

楼主(2007-01-09):
压力传感器敷设于地面,检测过往车辆,车速0----160KM/H

网友A:
都160km了还敢选慢速的?

网友B:
160km/hr

160km/hr = 44m/sec = 44mm/ms
即使作用距离只有 44mm, 时间也有 1ms
检测 1ms 的脉冲,如果只检测幅度,不检测时间和频谱,低速运放足够了。

网友C:
电运动相对于机械运动,快得不可比拟

只要是机械运动,在电子技术看来,都是很慢的。

楼主:
我个人感觉是,车辆轮胎经过压力传感器,受力长度肯定要在

起码10厘米左右吧,这样的话,这个脉冲时间也就是在几十到几百MS,那是不是说采用低速的就足够可以了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ad采样一次即可,那么1ms是足够了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你采样的次数越多,计算得到的值就越接近真实值。所以建议采用快速的运放,并且要采用快速的ad。

网友D:
普通运放和AD就可以了

最高也就10K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