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1-3V的输入电压信号转换为0-5V?

楼主(2007-01-09):
请问各位DX,如何将1-3V的输入电压信号按比例线性地转换为0-5V?谢谢!

网友A:
这样看行否

变流,升压,调整.

网友B:
一个运放就可以了

设定一个1伏参考电压,差分放大输出就可以了,运放用双电源,非轨到轨的话要电源高一些

网友C:
运放用单电源也行

3楼的方法是一个比较简单又切实可行的办法,将放大倍数调整到2.5即可实现,运放用单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单电源怎么输出0V啊?

肯定要用双电源,除非轨到轨

网友E:
要用两个运放

1V参考怎么办?,还要用一个运放生成1V电压参考!

楼主:
轨到轨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如果是单电源,只用将放大倍数调整为5倍即可(前提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