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1-09):
我有一个振荡电路,不同的时间需要接不同的线圈进入震荡电路,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只能有一路线圈工作,有CPU决定是哪个线圈接入震荡电路。也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内有且只有一个图中下排的红色结点与上排结点相连,但不知道用什么开关来连接,对开关的要求是响应速度快,内阻小,不超过20欧姆,体积越小越好,大家给帮帮忙,指导一下吧!

网友A:
模拟开关

4051是8选1的,4052是双4选1的。

楼主:
模拟开关的内阻太大了

但是4051和4052的内阻都比较大,我看了好多的模拟开关,内阻都太大了,我这里内阻不能超过20欧姆。用MOS管也不行。你看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A:
有低内阻的,但不是普通4000系列的

型号一样,头缀、尾缀不同,导通电阻甚至可以做到1欧以下。用MOS应该也行,激励要够,型号要选择正确,导通电阻是毫欧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