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USB开发

楼主(2007-01-09):
怎么做USB开发?
谢谢!
要怎么开始?

网友A:
先把USB的协议学通学透

网友B:
这要看你具体做什么

研究USB本身必须精通其技术细节,如果只是用用,那么有大量“透明”的USB设备/芯片可用,底层的东西不必知道。

网友C:
现在很多USB芯片是傻瓜式开发,你不用知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