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小问题

楼主(2007-01-10):
一个LED驱动电路,U1是ZXSC400,U2是ZXTD6717,输入电压是24V,输出电压30V,310mA,如果输出不小短路,则使整个电路报销,有U2,Q1等,如何进行简单的保护电路?
还一个问题,用手接触电路板的背面,有时也使部分元件88,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加限流电路,最简单的是用自恢复保险,但要测试反应速

手摸电路就会损坏元件的原因不好简单确定,但可以用贴绝缘薄膜的办法预防,不过最好看看电路各部分波形,电感、滤波电容和采样电路选择不合适,也可能是问题的原因。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没示波器,不能看各点的波型图

网友B:
楼主做事太马虎了,怎么PCB与原理图不对版的?

楼主:
以前是的板

以前是12V输入,35V输出,还用以前的板,做24V输入,30V输出,只是调了部分元件的参数.

网友C:

根据楼主的"原理图"分析,短路后U2,Q1等烧毁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输出短路,由电源经L1,D1,R2构成回路,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在这个回路中,D1最容易被烧毁断路,D1断路后,由D2,D3构成的过压保护失效,R2的过流保护同时失效,后续PWM脉冲使Q1继续工作造成Q1过压烧毁,如栅极击穿连带U2烧毁.根据这个分析,对的电路进行了小的修改,供楼主参考.
修改思路如下:增加了D5,C5,R5,将D2负极改与D5相连,一旦D1断路,后续PWM脉冲使Q1关断后电感所存储的能量通过D5被C5吸收,同时产生过压使D2,D3击穿,通过U1的过压保护功能封锁PWM脉冲达到保护Q1的目的.(R5是为C5提供一个泻放回路,其数值可在10-100K之间.)
这种修改的缺点是:1.短路后D1容易烧毁.
                 2.如果过压保护电压保护电路出现误动作,需要调整D2,D3的参数.

网友C:
方案2

针对上贴电路的缺点,提出方案2供参考.
另:上贴电路有误,R5上端不应与地相联.

网友C:
另外

由于短路时电流较大,U3突然关断时L1存储的能量无泻放回路,容易造成U3击穿,最好在U3的集电极对地反向连接一个二极管,为L1提供泻放回路.

楼主:
tznhzj大哥好人啊

非常感谢tznhzj的如此详细的回复,对于方案一,可能更好实现一些.对于方案二,由于VFB的电压是300mV,可能MCR100不能导通,具体还没做实验.

网友C:
不要客气

MCR100主要是用于短路保护,参考触发电压800毫伏,高于VFB的电压300mV,恰好不影响电路的过压,过流保护功能.而短路时R2两端的电压瞬时可接近输出电压(30V)可以使MCR100可靠的触发.另外,最好在U4的基极与MCR100的阳极之间正向串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不仅能起到指示作用,还可以防止MCR100导通时U4发射结的反向击穿.

楼主:
tznhzj大哥辛苦了

等试验有了结果,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