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QFP64"的PCB封装图,Protel99的,急用!

楼主(2007-01-10):
有的话能否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mxl666@126.com

急用!!!
谢谢

网友A:
即便封装名字是一样的,尺寸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还是自己做比较安全.

网友B:
自己做也不安全,一不小心就做偏了

自己做也不安全也,一不小心就做偏了。难呀。

我也在找QFP100脚封装的PCB封装图也。有的朋友能否共享哈。tandy153@163.com

谢谢先

网友A:
晕菜了...自己做的都不安全,难道别人做的就安全?

网友C:
楼主还是不要在这行混了。

别人给你一个名称为"LQFP64"的PCB元件封装,你就不效验,直接用?要是出问题是不是要提供者给你赔偿?
自己做只不过多了那么一点点时间,都不如向别人要的好?楼主还是不要在这行混了。

网友D:
做好,打印,放芯片比。over

网友E:
估计楼主发贴的时间都可以做几十个象这样的封装了

估计楼主发贴的时间都可以做几十个象这样的封装了

网友B:
引用别人的成果。少走弯路

圈圈理解偏了。

引用别人的成果。少走弯路

  假如封装是别人用过的话,一定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我想别人第一二次做4边的封装也可能出错。但肯定在几次后修正了。

  我们只是想少走完路,而已。

  当然我们要校对封装的。
;;;;;;;;;;;;;;;
  如果目前没有人用这种封装,我就会自己做,做了再改,直到对头。别人要用的时候,我给别人,别人也少走弯路,资源共享啥!!!!!

  00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