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232通讯的电源一定要稳压电源吗?

楼主(2007-01-11):
之前设计中485,232等通讯模块的独立电源都采用5V稳压电源,今天和电源代理聊的时候说,象这些通讯应用根本就不需要稳压电源,采用非稳压的也可以,而且价格还便宜。
是这样吗?为什么啊?之前一直没有考虑过电源对通讯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A:
那个代理不过是奸商之言,而且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

通讯电路对电源要求很严,来自电源的任何纹波和扰动都会直接反应在通讯信号上,其结果如何,自己去想吧。只是232和485相比,232对电源的要求相对不太严格,在一般低速应用时只要不超过器件容限是不会有大问题,但线路稍长、速率稍高问题就来了。

网友B:
如果电源是单独给232,485供电

那么不稳压的问题不大,因为电流很小,电压基本是“稳”的

纹波和稳压好象不是一回事情吧

网友A:
没有稳压的直流电源纹波参数很难保障

除非有极大的滤波电容,但极大的滤波电容本身可以理解为“稳压”了。

网友B:
其实现在器件PSRR都很高

纹波对数字电路的影响很小,特别是中低速的,但对模拟电路影响很大

RS485和232对电源的要求不高,

485隔离电源用的一个隔离的非稳压电源问题不大,但功率不能太大

即使是非稳压的,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也不会高于10%,开关电源纹

波的一般都很高,1~2%的纹波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需不需稳压和你现场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