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管烧毁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把两个40A的IGBT管并联使用,多没有烧坏,后来我把其中一个IGBT管的G端断开来实验,想不到断开G脚的ICBT管反而烧毁,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G端不能断开,断开不能保证G端电位是零,管子有可能导通,可以对E端短路或者通过电阻接到E端。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IGBT是电压型器件,栅极不能悬空,否则可能处于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