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個編碼器

楼主(2007-01-12):
13個按鍵一端接12v,另一端接編碼器,請問有這種功能的編碼器嗎?
我找遍CC系列都找不到

网友:
没有现成的。

1.用二极管编码。
2.用8-3编码器。
3.用PLD。
4.用单片机编码。

楼主:
re

二樓的,我想做的是12v的編碼器
二極管肯定不行,有電壓降
CMOS 3線8線要2片,而且還要一個或門,成本太高
PLD和MCU編碼,做5v的還可以吧
所以,我就想,如果有這類型的編碼器就好了
其實我想做的是一個13鍵12v電壓的RF遙控器,知道的可以告訴我嗎?

网友:
二极管的压降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A:
用AD,使用电阻网络

网友B:
两个74348,按键不要接12V,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