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低功耗点阵液晶模块(电流在100-200uA)?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1-22):
大家帮忙啊。。

谢先

网友A:
要求的电流太小,点阵屏估计是做不到了

网友B:
可以选用COG的屏,到WWW.SCH-LCD.CN看看

COG的屏可以做到200ua以下

网友C:
单是屏的话没有问题

但驱动电路得自己做,通用的芯片功耗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试试Nokia3310的屏.串行输入.84*48点阵 市场买15圆

网友E:
功耗要求比较高啊

一般COG的点阵液晶模块电流在100~800uA之间,主要跟选用的驱动IC以及显示的画面不同有关哦,电流会在这之间变化的。可能要选用Epson的TAB驱动IC看能否满足要求,其它的IC估计困难。这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F:
用过Varitronix的MOBI2006

不过功耗比你的要求还是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