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在线等):MAX232怎么连不上PC和单片机

楼主(2007-01-17):
我按照图中电路搭的,C取1u电解电容,VCC为5v,11脚和12脚分别接单片机的TX0和RX0,14脚和13脚分别接DB9的2和3,DB9的5脚接地;
我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短接232的14脚和13脚,超级终端窗口能够显示我键入的值(这应该说和PC机的线路没连错吧?),但是我一上电,键入就没显示了,偶尔是乱码,更不用说短接232的11脚和12脚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单片机串口的影响,就把232的11脚和13脚与单片机断开,情况还是一样啊!
是不是我哪里错了?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顶起来

网友A:
你先测量一下2、6的电压是多少?一般是正负9V以上

楼主:
谢谢先

我量过了,在与PC机断开的情况下2脚的电压为5v多,6脚的电压为-4v多,确实有问题。我把与pc机的线连上,电压就更不对了,2脚为3v多,6脚为1v多。
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重新换了一个232也一样

我决定重新搭一个电路看
电容用无极性的独石104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使用无极性的104

楼主:
重新搭了一个,能实现PC的自发自收

2、6脚的电压分别为正负8.5v左右。但是我发现,232不上电的时候,短接TXout和RXin,PC能自发自收,232上电时,短接PC的TX和RX就实现不了,这时短接TXin和RXou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