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中射频电路部分的博弈——大家帮忙给我想想方案

楼主(2007-01-18):
    现在我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简单的原理图如下射频芯片从out发出信号通过电容去直后,一方面信号进入天线,通过天线发射出去,和进入天线磁场的标签耦合并给标签供电,同时将数据传给标签。另一方面,回到射频芯片的in。进入标签的信号除了从out发出的信号外还有另一个信号:天线和标签通信后,标签返回的数据信号。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去直后加放大器,天线上的功率是会增大,但是in收到的out发出信号也会增大。
  按您昨天给我的建议来推:标签工作的条件----〉信号的衰减---〉天线上应发出的最小功率---------〉1
标签发出的信号能量<——>信号的衰减<——>天线最灵敏条件下能接收到的信号——〉2

1、2-----〉根据现有的天线发出功率计算出放大倍数——〉设计放大器
   但是现在看来,放大器的引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又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既可以天线上得到大的功率,IN接收的信号中标签返回的信号还能够放大。实现远距离呢?

因为我们发技术图需要经理签字,所以我先画一个示意图,大家如果觉得我画的差,我在想办法发出原理图!

网友A:
应从提高接收灵敏度着手

楼主:
我们已经在灵敏度上下功夫了。

灵敏度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天线功率太小,不到一瓦,直接影响到读写距离,外国的已经做到了4瓦了,这肯定是在这里下手的~

网友B:
功率和灵敏度都要提高才行,天线的增益也要提高

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工艺,没有其它捷径可取。

楼主:
chunyang,我记得圈圈说你在射频上很强

你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功率提高有什么方案,给指个方向?

网友C:
都没说哪个频段的RFID

也没说现在的天线尺寸,如何帮忙?
嘿嘿

楼主:
13.56MHz,天线尺寸圆形R=6cm,r=1.5mm,铜质

网友C:
建议用hfss仿真一下天线,嘿嘿

用两个电容将天线调谐到13.56M的时候谐振,那个时候天线的效率最高,当然Q也比较大

网友D:
晕菜了,楼主这招借刀杀人...把责任都推到偶身上拉~~~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chunyang,我记得圈圈说你在射频上很强

你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功率提高有什么方案,给指个方向?

楼主:
呵呵,这是很信任你们!

再说了,你是说过这话的啊,而且没什么责任。。。。

楼主:
木头东瓜,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了

单距离还是不很远,13.56MHz无源的,别人可以做到1米3,我们才只有16cm-20cm,性能还不是很稳定,所以压力很大,我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说说你怎么做的?

没有理论指导的瞎撞撞倒谐振点的可能性为0

楼主:
是我们另一个工程师做的,

我没实际操作,但是看到他是这么做的:
做好天线,天线的末端有两个可调电容,装到读写器后,用频谱分析仪观察波形,一边调可调电容,直到波形的强度最大,
具体理论计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行过,我想做相关计算,但是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C:
loop antenna的调谐貌似没这么简单吧

并且用频谱分析仪能看出什么来了?
用矢网看一下特征阻抗和驻波比倒是有可能调出来

网友D:
你们是不是用的4094芯片?13.56M能做到3m远?蛮厉害的了

我们915M做到3m还不太好....

楼主:
我们公司没钱啊,矢量分析仪没有,只有示波器和老式的频

楼主:
答圈圈,我们只有16到20厘米,哪有3米那么远啊

13.56最远好像只有1.3米,现在努力提高啊~!
我们用6700(15693协议)和RC500(14443协议)两种芯片,下一步才做超高频

网友C:
找个懂环天线的天线工程师指导一下

然后用hfss仿真一下,应该可以很大的提高天线的增益,你现在的环天线基本上处于失配的状态,效率不会高的

楼主:
向我们那么大的天线,应该可以达到多远啊

楼主:
好,你说的是一个方向,我可以去试试!

那功率放大那块您能给我提供些建议吗?

网友A:
射频卡无非就是两点;

1、电源的输送
2、射频信号的双向收发

这是两个不同的频段,要同时兼顾必然带来设计的复杂性
短距离用一个线圈当然省钱,但距离大要求高时还这样做那就是不知变通了

牵涉到调试射频信号的调试,要做好哪有那么容易的
你们公司连必备基本的仪器设备和相关的理论基础都没有怎么搞啊???

网友B:
你的天线不行

首先要谐振,再有就是能够耦合足够的功率发射出去,市售的线圈都是近距的,长距的要特别设计,线材要加粗,面积要加大,Q值也要高,电感值则不变,在这个基础上增强驱动即可。

楼主:
我觉得那些外国公司做的射频芯片的原因导致了距离作不远

他们自己的RFDID产品距离超长,我想应该用分离件照着协议去搭一个整个的射频电路,那样就可以把发射功率作大一点,呵呵,距离自然就远了。。。。
但是困难挺大,大家帮我哦!

网友B:
搭射频电路可不是“照着协议去搭”的

在原系统后面附加高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E(2007-05-24):
请问下:hfss是什么?是全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