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睡眠后,不能开机,是咋回事?

楼主(2007-01-18):
俺的单片机在睡眠状态下唤醒,有两种方式唤醒:I/O口和复位。
在睡眠状态下,用I/O口唤醒好使,但是用复位方式不能唤醒(可是先按着复位键再开电源却能开机运行;俺用另外一个能正常的复位电路连到俺的这个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并且把这个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去掉,可还是不能开机。),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支着,3Q3Q

网友A:
电路连接有问题吧

网友B:
"可是先按着复位键再开电源却能开机运行"----你把电源也关

1. 看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先按着复位键再开电源却能开机运行,电源不是一直开着的吗,开着电源才叫冬眠,不然叫关机了拉.
2. 开着电源再按复位就不能重启动了吗?

楼主:
回tyw:

就是按着复位键再上电,能开机;而开机后如果没有任何操作,6S后睡眠,再按复位键就开不了机,晕。
回shiyang800:电路连接没问题。

网友C:
4楼的意思是问你

上电后在6秒内按复位能不能重新启动?

楼主:
RE:lws

上电后在6秒内按复位不能重新启动.

网友B:
你的复位好象有点问题

1.按键本身可靠吗?复位时间常数够吗?增大点试一下
2.把冬眠程序拉掉,看看还能不能复位重启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上网。

re:tyw 俺把冬眠程序屏蔽掉,还是不能复位重启,另外按键是可靠的。
俺用的复位电路原理图与另外一个机器上的一样(在这个机器上复位正常),只是布的PCB不同且PCB制版厂家不同。
实在是想不通。上传不了图,不知为什么?

网友D:
换单片机试试

楼主:
LS单片机不能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该打自己PP。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问题解决了,该打自己PP。是因为俺犯了一个低级致命的错误,俺画实验板的时候,把复位三极管(NPN)的C、E结弄反了,导致先按着复位键再上电恰巧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复位脉冲,所以能正常开机,而先插上电源后,复位脚已经是高电平,该复位三级管处于倒置应用状态,无法工作于开关状态,所以产生不了复位的低脉冲,也就不能正常开机了,唉,教训深刻呀。

网友E:
犯错很正常

但不会查错就不正常了。。。

网友F:
楼主你不是说

楼主你刚开始不是说换了一个确定好的复位电路也不行吗?
忽悠人啊,你

网友B:
老实招出来了就免了你的pp

楼主:
TYW 棒下留情

re:lijay 不是忽悠人,13楼说的对,是俺那几天发烧,烧的脑袋糊涂,没有查出错来。
在此谢谢各位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