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型号选择??

楼主(2007-01-18):
有一型号要求:VDSS=100,RDS(ON)=0.085, ID=7.7,用在LED驱动上,有适合的常用的型号吗?他那个价格太贵了.

网友A:
你要保证哪个参数

MOS管价格首先是根据功率,耐压来定,但有时功率大的大路货也不是很贵,物以稀为贵.下面资料供参考

网址→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IR/

  Name                   Last modified       Size    Description

<hr>

  Parent Directory
  IRF510A.pdf            13-Jan-2007 08:07   252K
  IRF520A.pdf            13-Jan-2007 08:07   243K
  IRF530A.pdf            13-Jan-2007 08:07   254K
  IRF540A.pdf            13-Jan-2007 08:07   256K
  IRF550A.pdf            13-Jan-2007 08:07   261K
  IRF610B.pdf            13-Jan-2007 08:07   866K
  IRF620B.pdf            13-Jan-2007 08:07   875K
  IRF624B.pdf            13-Jan-2007 08:07   874K
  IRF630B.pdf            13-Jan-2007 08:07   859K
  IRF634B.pdf            13-Jan-2007 08:07   859K
  IRF644B.pdf            13-Jan-2007 08:07   900K
  IRF710B.pdf            13-Jan-2007 08:08   859K
  IRF720B.pdf            13-Jan-2007 08:08   879K
  IRF730B.pdf            13-Jan-2007 08:08   898K
  IRF740B.pdf            13-Jan-2007 08:08   894K
  IRF820B.pdf            13-Jan-2007 08:08   858K
  IRF840B.pdf            13-Jan-2007 08:08   903K
  IRFI630B.pdf           13-Jan-2007 08:08   648K
  IRFI830B.pdf           13-Jan-2007 08:08   677K
  IRFI840B.pdf           13-Jan-2007 08:08   695K
  IRFM110A.pdf           13-Jan-2007 08:08   263K
  IRFM120A.pdf           13-Jan-2007 08:08   269K
  IRFM210B.pdf           13-Jan-2007 08:08   705K
  IRFM220B.pdf           13-Jan-2007 08:08   727K
  IRFN214B.pdf           13-Jan-2007 08:08   607K
  IRFNL210B.pdf          13-Jan-2007 08:08   680K
  IRFP140A.pdf           13-Jan-2007 08:08   256K
  IRFP150A.pdf           13-Jan-2007 08:08   261K
  IRFP254B.pdf           13-Jan-2007 08:08   670K
  IRFP340B.pdf           13-Jan-2007 08:08   681K
  IRFP350A.pdf           13-Jan-2007 08:08   232K
  IRFP440B.pdf           13-Jan-2007 08:08   689K
  IRFP450B.pdf           13-Jan-2007 08:08   707K
  IRFP460C.pdf           13-Jan-2007 08:08   721K
  IRFR110A.pdf           13-Jan-2007 08:08   255K
  IRFR120A.pdf           13-Jan-2007 08:08   256K
  IRFR130A.pdf           13-Jan-2007 08:08   261K
  IRFR210B.pdf           13-Jan-2007 08:08   655K
  IRFR214B.pdf           13-Jan-2007 08:08   647K
  IRFR220B.pdf           13-Jan-2007 08:08   665K
  IRFR224B.pdf           13-Jan-2007 08:08   670K
  IRFR230B.pdf           13-Jan-2007 08:08   639K
  IRFR234B.pdf           13-Jan-2007 08:08   640K
  IRFR310B.pdf           13-Jan-2007 08:08   647K
  IRFR320B.pdf           13-Jan-2007 08:08   672K
  IRFR330B.pdf           13-Jan-2007 08:08   671K
  IRFR420B.pdf           13-Jan-2007 08:08   649K
  IRFR430B.pdf           13-Jan-2007 08:08   674K
  IRFS150A.pdf           13-Jan-2007 08:08   259K
  IRFS240B.pdf           13-Jan-2007 08:08   684K
  IRFS250B.pdf           13-Jan-2007 08:08   654K
  IRFS350A.pdf           13-Jan-2007 08:08   231K
  IRFS450B.pdf           13-Jan-2007 08:08   687K
  IRFS510A.pdf           13-Jan-2007 08:08   253K
  IRFS520A.pdf           13-Jan-2007 08:08   251K
  IRFS530A.pdf           13-Jan-2007 08:08   261K
  IRFS540A.pdf           13-Jan-2007 08:08   259K
  IRFS614B.pdf           13-Jan-2007 08:08   855K
  IRFS634B.pdf           13-Jan-2007 08:08   859K
  IRFS640B.pdf           13-Jan-2007 08:08   916K
  IRFS644B.pdf           13-Jan-2007 08:08   900K
  IRFS650B.pdf           13-Jan-2007 08:08   651K
  IRFS654B.pdf           13-Jan-2007 08:08   867K
  IRFS720B.pdf           13-Jan-2007 08:08   879K
  IRFS730B.pdf           13-Jan-2007 08:08   898K
  IRFS740B.pdf           13-Jan-2007 08:08   894K
  IRFS750A.pdf           13-Jan-2007 08:08   274K
  IRFS820B.pdf           13-Jan-2007 08:08   858K
  IRFS840B.pdf           13-Jan-2007 08:08   903K

网友A:
  IRFU110A.pdf           13-Jan-2007 08:08   255K
  IRFU120A.pdf           13-Jan-2007 08:08   256K
  IRFU130A.pdf           13-Jan-2007 08:08   261K
  IRFU210B.pdf           13-Jan-2007 08:08   655K
  IRFU214B.pdf           13-Jan-2007 08:08   647K
  IRFU220B.pdf           13-Jan-2007 08:08   665K
  IRFU230B.pdf           13-Jan-2007 08:08   639K
  IRFU310B.pdf           13-Jan-2007 08:08   647K
  IRFU320B.pdf           13-Jan-2007 08:08   672K
  IRFU330B.pdf           13-Jan-2007 08:08   671K
  IRFU420B.pdf           13-Jan-2007 08:08   649K
  IRFU430B.pdf           13-Jan-2007 08:08   674K
  IRFW520A.pdf           13-Jan-2007 08:08   252K
  IRFW530A.pdf           13-Jan-2007 08:08   259K
  IRFW540A.pdf           13-Jan-2007 08:08   232K
  IRFW550A.pdf           13-Jan-2007 08:08   266K
  IRFW610B.pdf           13-Jan-2007 08:08   660K
  IRFW620B.pdf           13-Jan-2007 08:08   668K
  IRFW630B.pdf           13-Jan-2007 08:08   648K
  IRFW640B.pdf           13-Jan-2007 08:08   703K
  IRFW650B.pdf           13-Jan-2007 08:08   673K
  IRFW654B.pdf           13-Jan-2007 08:08   670K
  IRFW710B.pdf           13-Jan-2007 08:08   649K
  IRFW720B.pdf           13-Jan-2007 08:08   666K
  IRFW740B.pdf           13-Jan-2007 08:08   678K
  IRFW820B.pdf           13-Jan-2007 08:08   649K
  IRFW830B.pdf           13-Jan-2007 08:08   677K
  IRFW840B.pdf           13-Jan-2007 08:08   695K
  IRL510A.pdf            13-Jan-2007 08:08   242K
  IRL520A.pdf            13-Jan-2007 08:08   227K
  IRL530A.pdf            13-Jan-2007 08:08   233K
  IRL540A.pdf            13-Jan-2007 08:08   244K
  IRL610A.pdf            13-Jan-2007 08:08   235K
  IRL620A.pdf            13-Jan-2007 08:08   222K
  IRL630A.pdf            13-Jan-2007 08:08   224K
  IRL640A.pdf            13-Jan-2007 08:08   226K
  IRLI510A.pdf           13-Jan-2007 08:08   268K
  IRLM110A.pdf           13-Jan-2007 08:08   227K
  IRLM120A.pdf           13-Jan-2007 08:08   229K
  IRLM210A.pdf           13-Jan-2007 08:08   270K
  IRLM220A.pdf           13-Jan-2007 08:08   243K
  IRLR110A.pdf           13-Jan-2007 08:08   256K
  IRLR120A.pdf           13-Jan-2007 08:08   225K
  IRLR130A.pdf           13-Jan-2007 08:08   267K
  IRLR210A.pdf           13-Jan-2007 08:08   234K
  IRLR220A.pdf           13-Jan-2007 08:08   220K
  IRLR230A.pdf           13-Jan-2007 08:08   229K
  IRLS540A.pdf           13-Jan-2007 08:08   258K
  IRLS620A.pdf           13-Jan-2007 08:08   255K
  IRLS640A.pdf           13-Jan-2007 08:08   258K
  IRLU110A.pdf           13-Jan-2007 08:08   256K
  IRLW530A.pdf           13-Jan-2007 08:08   273K
  IRLW630A.pdf           13-Jan-2007 08:08   225K

网友A:
下面是海量PDF器件库的目录,每个子目录点击后还有东东,共900

   Name                   Last modified       Size    Description
<hr>
  Parent Directory
  1./                    17-Apr-2002 06:58     1K
  10/                    13-Jan-2007 08:01     1K
  1N/                    13-Jan-2007 08:01     5K
  1S/                    13-Jan-2007 08:01     1K
  1V/                    13-Jan-2007 08:01     2K
  29/                    03-Dec-2003 07:47     1K
  2K/                    13-Jan-2007 08:01     1K
  2N/                    13-Jan-2007 08:01     2K
  2W/                    13-Jan-2007 08:01     1K
  3N/                    13-Jan-2007 08:01     1K
  4N/                    13-Jan-2007 08:01     1K
  50/                    26-Apr-2006 02:25     1K
  69/                    20-May-2005 08:09     1K
  6N/                    13-Jan-2007 08:01     1K
  74/                    13-Jan-2007 08:02    14K
  94/                    03-Dec-2003 07:48     1K
  AC/                    13-Jan-2007 08:02     1K
  AN/                    26-Jan-2002 10:58     1K
  BA/                    13-Jan-2007 08:02     1K
  BC/                    13-Jan-2007 08:02     2K
  BD/                    13-Jan-2007 08:02     2K
  BF/                    13-Jan-2007 08:02     1K
  BP/                    13-Jan-2007 08:02     1K
  BS/                    13-Jan-2007 08:02     1K
  BU/                    13-Jan-2007 08:02     1K
  BY/                    26-Jan-2002 10:58     1K
  BZ/                    13-Jan-2007 08:02     3K
  CD/                    13-Jan-2007 08:02     1K
  CG/                    13-Jan-2007 08:02     1K
  CN/                    13-Jan-2007 08:02     1K
  CQ/                    13-Jan-2007 08:02     1K
  D3/                    13-Jan-2007 08:02     1K
  D4/                    13-Jan-2007 08:02     1K
  DF/                    13-Jan-2007 08:02     1K
  DM/                    13-Jan-2007 08:02     3K
  EG/                    13-Jan-2007 08:02     1K
  ES/                    13-Jan-2007 08:02     1K
  F5/                    13-Jan-2007 08:02     1K
  FA/                    13-Jan-2007 08:03     4K
  FB/                    13-Jan-2007 08:03     1K
  FC/                    13-Jan-2007 08:03     1K
  FD/                    18-Jan-2007 08:01    16K
  FE/                    13-Jan-2007 08:04     1K
  FF/                    13-Jan-2007 08:04     3K
  FG/                    13-Jan-2007 08:04     1K
  FH/                    13-Jan-2007 08:04     1K
  FI/                    18-Jan-2007 08:01     1K
  FJ/                    18-Jan-2007 08:01     5K
  FK/                    13-Jan-2007 08:05     1K
  FL/                    13-Jan-2007 08:05     1K
  FM/                    13-Jan-2007 08:05     3K
  FN/                    26-Apr-2006 02:25     1K
  FO/                    13-Jan-2007 08:05     1K
  FP/                    13-Jan-2007 08:05     1K
  FQ/                    13-Jan-2007 08:06    18K
  FR/                    23-Mar-2002 06:58     1K
  FS/                    17-Jan-2007 08:01     4K
  FT/                    13-Jan-2007 08:07     1K
  FX/                    13-Jan-2007 08:07     1K
  FY/                    13-Jan-2007 08:07     1K
  FZ/                    13-Jan-2007 08:07     1K
  GB/                    13-Jan-2007 08:07     1K
  GF/                    13-Jan-2007 08:07     1K
  GM/                    26-Apr-2006 02:25     1K
  GT/                    13-Jan-2007 08:07     1K
  H1/                    13-Jan-2007 08:07     1K
  H2/                    13-Jan-2007 08:07     1K
  HC/                    13-Jan-2007 08:07     1K
  HG/                    13-Jan-2007 08:07     2K
  HL/                    26-Apr-2006 02:25     2K
  HM/                    13-Jan-2007 08:07     1K
  HP/                    16-Nov-2005 08:38     1K
  HR/                    13-Jan-2007 08:07     1K
  HS/                    13-Jan-2007 08:07     1K
  HU/                    13-Jan-2007 08:07     5K
  IL/                    13-Jan-2007 08:07     1K
  IR/                    13-Jan-2007 08:08     4K
  IS/                    13-Jan-2007 08:08     2K
  IT/                    26-Jan-2002 11:03     1K
  J1/                    13-Jan-2007 08:08     1K
  J2/                    13-Jan-2007 08:08     1K
  J3/                    13-Jan-2007 08:08     1K
  JA/                    23-Mar-2002 06:59     1K
  JF/                    13-Jan-2007 08:08     1K
  KA/                    13-Jan-2007 08:08     5K
  KB/                    13-Jan-2007 08:08     1K
  KE/                    16-Nov-2002 07:31     1K
  KF/                    13-Jan-2007 08:08     1K
  KH/                    04-May-2004 08:07     1K
  KM/                    07-Oct-2006 21:55     1K
  KS/                    13-Jan-2007 08:08     7K

网友A:
再续,千万不要晕哦,哈哈

  L1/                    13-Jan-2007 08:08     1K
  L2/                    13-Jan-2007 08:08     1K
  LE/                    13-Jan-2007 08:08     1K
  LF/                    13-Jan-2007 08:08     1K
  LL/                    13-Jan-2007 08:08     1K
  LM/                    13-Jan-2007 08:08     1K
  LP/                    13-Jan-2007 08:08     1K
  MA/                    26-Apr-2006 02:25     3K
  MB/                    13-Jan-2007 08:08     1K
  MC/                    13-Jan-2007 08:09     2K
  MD/                    26-Apr-2006 02:25     1K
  MI/                    13-Jan-2007 08:09     1K
  MJ/                    13-Jan-2007 08:09     1K
  ML/                    13-Jan-2007 08:09     1K
  MM/                    13-Jan-2007 08:09     8K
  MO/                    13-Jan-2007 08:09     1K
  MP/                    13-Jan-2007 08:09     1K
  MR/                    24-Oct-2003 08:05     1K
  MS/                    26-Apr-2006 02:25     2K
  MT/                    13-Jan-2007 08:09     1K
  MU/                    22-Aug-2003 08:09     1K
  MV/                    13-Jan-2007 08:09     4K
  NC/                    13-Jan-2007 08:09     3K
  ND/                    13-Jan-2007 08:09     2K
  NE/                    13-Jan-2007 08:09     1K
  NM/                    24-Dec-2003 08:01     1K
  NZ/                    13-Jan-2007 08:09     1K
  Ne/                    26-Jan-2002 11:04     1K
  OC/                    12-Aug-2004 08:05     1K
  P1/                    13-Jan-2007 08:09     1K
  P6/                    13-Jan-2007 08:09     2K
  PC/                    21-Feb-2003 06:59     1K
  PF/                    13-Jan-2007 08:09     1K
  PN/                    13-Jan-2007 08:10     1K
  PZ/                    13-Jan-2007 08:10     1K
  QC/                    13-Jan-2007 08:10     1K
  QE/                    13-Jan-2007 08:10     1K
  QL/                    22-May-2003 07:03     1K
  QR/                    13-Jan-2007 08:10     1K
  QS/                    13-Jan-2007 08:10     1K
  QT/                    16-Jun-2006 06:01     4K
  QV/                    13-Jan-2007 08:10     1K
  RA/                    26-Jan-2002 11:05     1K
  RC/                    13-Jan-2007 08:10     1K
  RF/                    13-Jan-2007 08:10     1K
  RG/                    13-Jan-2007 08:10     1K
  RH/                    13-Jan-2007 08:10     1K
  RL/                    26-Jan-2002 11:05     1K
  RM/                    18-Jan-2007 08:01     1K
  RS/                    13-Jan-2007 08:10     1K
  RU/                    13-Jan-2007 08:10     1K
  RV/                    13-Jan-2007 08:10     1K
  S1/                    13-Jan-2007 08:10     1K
  S2/                    13-Jan-2007 08:10     1K
  S3/                    13-Jan-2007 08:10     1K
  SA/                    13-Jan-2007 08:10     2K
  SB/                    13-Jan-2007 08:10     1K
  SC/                    13-Jan-2007 08:10     1K
  SF/                    13-Jan-2007 08:10     2K
  SG/                    13-Jan-2007 08:10     2K
  SI/                    13-Jan-2007 08:10     1K
  SL/                    13-Jan-2007 08:10     1K
  SM/                    13-Jan-2007 08:10     4K
  SP/                    07-Oct-2006 21:55     1K
  SS/                    13-Jan-2007 08:10     2K
  ST/                    13-Jan-2007 08:10     1K
  Si/                    10-Feb-2002 06:59     1K
  TD/                    13-May-2003 07:03     1K
  TI/                    13-Jan-2007 08:10     1K
  TL/                    13-Jan-2007 08:10     1K
  TM/                    07-Oct-2006 21:55     1K
  TN/                    13-Jan-2007 08:10     1K
  U1/                    13-Jan-2007 08:10     1K
  UC/                    13-Jan-2007 08:10     1K
  UF/                    13-Jan-2007 08:10     1K
  US/                    13-Jan-2007 08:10     1K
  V3/                    13-Jan-2007 08:10     1K
  W0/                    13-Jan-2007 08:10     1K
  W1/                    13-Jan-2007 08:10     1K
  ZT/                    13-Jan-2007 08:10     1K

网友B:
实际工作电压?电流?接受价格?

网友C:
vishay的小功率MOS管很流行,去它网站上看看

楼主:
谢谢tyw大哥,highway大哥,lyDYF大哥

特别是tyw大哥,很好的东东,收藏了.
 工作电压35V,电流1A,价格2元以下吧

网友A:
工作电压35V,电流1A,电阻0.085就难找了

有量2元以下没问题

网友D:
A03400系列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且价格在0.6--0.8左右

网友E(2011-11-15):
上面有印字K1G Y7的是哪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