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转换成CD,求助.呵呵!

楼主(2007-01-18):
目前正在完成一个项目,把旧的光驱转换成CD(脱离主机工作),其中采用80C51做为控制芯片,但遇到了不少麻烦
1.电源部分要有12V 和5V的稳压电源,电流要在1.5A以上
2.对ATAPI 接口的定义和引脚不清楚
.....
本人急需援助,愿各位大虾相助啊,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去网上早吧,有现成的代码

不过谁还用这个啊?

网友B:
想做什么?

楼主:
谢谢!

现在都有新的,现成的,是很少用到啊,呵呵.不过这是我课程设计的题目.大家就将就帮忙下啊.呵呵

网友B:
直接转换的话比较麻烦

你得用MCU通过编程基于IDE口直接命令控制,但这个方法通用,光驱的操作命令是兼容的,你可在网上搜搜资料,至少找到英文的相关标准不会很难。捷径的方法:多数光驱事实上都预留了操作键,包括播放/快进键、停止/出合键,有的光驱只是没有将其在面板上引出而已,PCB上有预留的位置,直接引出即可,不过这可不是做“课程设计”的目的,玩玩可以,学习的话,按正规方法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