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数控电源 请高手指教 指标不高的 呵呵

楼主(2007-01-23):
我想做个单片机控制的电压源,性能没什么高要求,尽量向高标准靠拢就行,重在学习思维方法
我想采用LM317+MEGA8来实现
我原来是使用MAX那申请的数字电位器(我买不到X9313之类用得多的), 我将数字电位器调好后串入电路替代普通电位器,发现根本达不到目标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1,除了电流因素外,数字电器能不能直接替代普通电位器? 应用时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不行应该用什么方**
2.我想在电路中串入一个一欧姆的电阻,测量其压降来测量电流,不知是否可行?
3.如果2中所说可行,就算是1A的电流,电阻上的压降才1V,请问有什么放大这个电压的方**
4.如果2中所说可行,那么我想用单片机监测电流的大小来做过流保护,不知是否可行?

现在做到第一步就卡住了,希望各位能帮下忙,给个资料的链接地址也行

网友A:
先推翻你的方案,不要生气哦^_^

最好用“DAC+运放+功放”的方案;
如果不想买DAC或者单片机没有自带DAC,也可以用“PWM+低通滤波”代替DAC。

如果输出十几个毫安,直接用运放输出就可以了;如果电流较大,需要在运放输出端接上扩流管。

数字电位器目前成本高,分辨率太低(我见过最大也不过1024步,肯定很贵)。

网友B:
数字电位器不能用在这

它的结构并非真正的电位器,楼上的方案可行。

网友C:
我曾经使用过数字电位器控制过背光亮度,你的应该是可行的

但精度不会很高,如能用DA控制317的基准电压也是可行的,采样电阻1殴有点大,运放放大就可以了,过流保护最好直接硬件,用比较器来判断

网友D:
mohanwei的意见不错

也可以用十几个I/O,加一堆电阻来做一个DAC,可精确到mV级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方案别推翻了当然不会生气  我上面也说了,只是来学习思维方式和方案的  重在学习~~
但想问一下  一定不能用317吗??  我就是觉得那种老式的调整管体积太大 散热片也不好装 请问 DAC+运放+功放 方案的精度是什么级别的?  AVR PWM滤波又能达到什么精度呢?
回四楼:请问 "过流保护最好直接硬件,用比较器来判断"  判断后的信号应该怎么处理呢?   按你的说法 应该不会是再送到单片机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