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三极管

楼主(2007-01-24):
请问怎样通过datasheet看出三极管的功率 问题可能有些简单 不要见笑哈

网友A:
楼上的精神挺好啊

网友B:
zi

仔细看

网友C:
功率

很好找,只要找到后面单位是W或者mW的大多就是功率了,
一般资料里用Pc Pd或者Ptot来表示

网友D:
功率符号P,单位W,mW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