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电机电路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7-01-24):
图里面的12VMOTO可以交换从而控制电机正反转,NMOS控制电机转动的范围,为什么:电源正12V--二极管--MOS开关--地,这样电机在MOS管打开时可以转,而
电源正12V--MOS开关--二极管--地 电机不转? 郁闷

楼主:
电源正12V--电机--二极管--MOS开关--地,这样电机在MOS管打开时可以转,而
电源正12V--电机--MOS开关--二极管--地 电机不转? 郁闷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对

用4个晶体管或MOS管达成H桥即可。

楼主:
回chunyang

12VMOTO那边的电源另外控制正反转,MOS开关只控制停止,但可倒回

网友B:
你把图贴全了

楼主:
简单点的图

楼主:
左边的不能转 右边的能转

楼主:
测了一下,左图电机只有4V左右电压,转明显比右边慢

网友A:
左边的激励不足而已

网友C:
GS电压低了,MOS没饱和导通

楼主:
左图mos管的D,S间电压分了8V,都是串联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而且MOS管导通电阻是毫欧级的,可能是二极管分压?VGS不够?

楼主:
谢谢,chunyang,awey,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