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延迟设计,00,CHUNYANG,XWJ等等高手帮帮看看

楼主(2007-01-24):
电源板带负载有点问题,我想先让电源出来稳定后再自动接上负载.

大概延迟要到1-2秒,这样的话一些延迟的逻辑器件估计达不到,大家能不能给点什么好的方案或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点具体的,谢谢了哈

网友A:
单稳态电路加MOS管即可

网友B:
最好从源头解决问题

楼主:
TO:CHUNYANG

CHUNYANG,如果用单稳态电路来实现的话,需要外部触发,我是不想用开关了,用某个信号来触发的话好象不好弄.因为不好改电源板,我的想法是是否就在负载跟电源板之间加独立电路实现,当然独立电路供电让电源板直接供.有没有不用外部触发,内部直接有个控制时间的集成电路啊.指点指点!

楼主:
TO:awey

源头不好弄啊
客户不让动电源,我就想在电源和负载间做做**试试

网友B: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C:
要延迟1-2秒,C1是不是有点小啊

要延迟1-2秒,C1是不是有点小啊
我不懂,大家别骂我

网友B:
参考图,参数根据实际需要可更改

网友D:
电源电压,电流多少都不知道?

网友E:
用上了MOSFET

用上MOSFET,已经可以适应10mA~10A的负荷了

网友F:
商量:6楼提供的图在开机瞬间Q1的S极有输出电压接进IN

网友A:
哪里需要什么“外部触发”,你的思维太机械了

上电过程就是暂态过程,awey给的电路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E:
没有这种可能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商量:6楼提供的图在开机瞬间Q1的S极有输出电压接进IN

6楼的图,Q2基极加个电阻下地,可减小对RC时间常数的要求,并且可避免输出端电容未放光时,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G:
为何不在负载端改动?

让负载端的工作晚两秒不就行了,如果是CPU,让RESET保持2秒后起来不就可以?

网友B:
To:davidli88

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R3兼有下地电阻的作用。
不过单独加个下地电阻,再在R3上串个二极管可能要可靠一点。

网友F:
re:awey

俺是这样分析的:开机瞬间OUTPUT为0V,C1处于短路状态-》Q2基极为0V处于截止状态-》Q1源极为高-》Q1饱和导通。
欢迎抛砖。

网友B:
Q2截至时,Q1的G、S端没电压,不会导通

网友F:
Q2截止时,Q2的集电极不为高?

网友H:
用358做一个

网友B:
就是因为Q2的集电极为高,Q1才不会导通

注意:Q1是P沟道的MOSFET

网友F:
哦,那就对了,俺没仔细看那是个P沟道。

楼主:
TO:CHUNYANG

确实机械了
菜鸟,见笑了

楼主:
TO:awey

改天我试试看能不能行,你那图好象还不能完全消化
还没有其他什么不基于单稳态触发的啊
多给给思路嘛

楼主:
TO:00

2个电压输出,一个是18V,电流大概是1.5A.一个是10V.电流大概是20A
还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D:
18V,注意一下栅源耐压参数,别把FET给搞挂了~~~~~

网友I:
R3和下地电阻的作用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3楼: 没有这种可能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商量:6楼提供的图在开机瞬间Q1的S极有输出电压接进IN

6楼的图,Q2基极加个电阻下地,可减小对RC时间常数的要求,并且可避免输出端电容未放光时,引起的误触发。

davidli88和各位高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加电阻下地的作用原理,还有R3的作用,谢谢了

楼主:
想听听

想听听,顶一下
好象说的术语不一样

网友J:
R3接在Q2基极和GND之间不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接?

谢谢。

网友J:
我看有的电路在Q1的G极串连一个100K的电阻

由于MOS管的输入电阻很大,为什么还要再串连一个100K的电阻呢,不太明白,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如图

网友B:
说明一下:

R3的接法:
在Q1导通前,输出电压为0,R3相当于接地,与R4分压,提高Q2导通的门限电压。
在Q1导通有输出,R3是个正反馈,加速Q2的导通,以免输出电压慢慢上升。

computer00提到的问题倒是要注意的,如果MOSFET的GS耐压太低,可以在Q2的集电极上串个电阻,与R2分压,以减小GS间的电压。

网友K:
awey,D1作用?该电路在断电很短时间内再上电如何?

网友B:
D1的作用就是在断电时让C1的电尽快放掉

网友L:
R3的作用

R3做9013基极的下地电阻效果会更好,按图上这么接,有什么作用呢?
按away说的在R3后接一个二极管钳位意义可能也不大吧?

网友J:
to awey,

那么如29楼我的贴图那种,再Q1的G极接100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不明白,你问29楼去

网友J:
29楼就是我贴的呀,

我在其它图上看到过,但不知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K:
d1的作用估计不大,因为它的压降可比三极管的PN结压降不小

还不如在该点并个电阻到地,保证分压只要稍
高于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VBE就行。

网友M:
Q1需要饱和导同吧

输出电流大的话要注意Q1的Vgs

网友B:
liudewei 看贴不专心……

网友N(2007-06-21):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路

结果不行,好象问题出现在9013上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只要9013的基极接上去电压就只能上升到0.68左右,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