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达人做过先录后放变音方案?

楼主(2007-01-24):
各位达人:
    你们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方案吗?即先将(即人的说话声音)语音通过唛输入,然后延迟1-2秒左右后播放出,并且要求是将人的说话声音变成各种小鸟的声音输出?那里有这样的资料或者参考方案?谢谢!

网友A:
台湾有专门的变音芯片

各种方法大全你可以去“侃单片机”坛看老帖。

网友B:
有这样的蕊片,我有个同事也正在搞

网友C:
我知道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是一般的变音IC

我知道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是一般的变音IC,只会男声变女声或者老人变小孩声等,没有找到相关的将人的声音变成小鸟模仿人的声音IC和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