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收发转换后的延时问题.

楼主(2007-01-25):
两机之间485通信,主机发送1字节,从机收到后送回11字节给主机,我用低速2400bps,那主机发出字节后延时多少再在变为收状态?从机收到1字节后变为发送字节,延时多长时间后发送?11字节发送完后延时多长时间再改为接收?
我现在试验,从机发送11字节后要延时6ms再改为接收,通信就能正常,否则主机只能收9字节,后2字节接收不到.

网友A:
1-2mS就可以了

当然,你的程序结构也有关。

楼主:
谢谢

还有一问:这个时间与通信距离有关系吗?比如100米和1000米都一样吗?

网友A:
跟距离没有关系

主要由电路和器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