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634H256SC35与UL634H256SC45的区别?

楼主(2007-01-26):
有谁可以告诉我,UL634H256SC35与UL634H256SC45的区别?
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A:
如果是存储器则表示速度

尾缀越小的速度越快

楼主:
有没有更详细的

谢谢楼上的,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A:
那得看器件手册

尾缀的单位一般是nS,但具体要看手册查证,行事严谨是专业风范。

网友B:
应该是速度,呵呵,45/35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