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信协议的制定,请前辈们给点灵感,不胜感激.

楼主(2007-01-26):
单片机与PC通过串口互连,单片机控制液晶屏幕的内容显示,而显示的内容由PC机制定,即是PC让单片机显示什么,单片机就能控制液晶显示什么。
现在需要制定一个协议,当初想了一个,但是领导嫌太笨,嫌显示的速度太慢,不灵活,现在费尽心思,没有太多灵感,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图形还是字符或者汉字?

楼主:
液晶能显示汉字,图形,字母,数字等

应该是什么都能显示.

网友B:
点对点通讯无所谓协议

你应该是弄错了协议和命令的区别,你需要的不是协议而是命令。如果你的LCD是点阵图形式的,则需要较复杂的命令集包括画点、画线、显示字符及控制大小字体等,可以用以下结构:命令类型+型参(数量、尺寸、坐标、偏移量等)+数据(有些命令可能数据为空)。

网友A:
可以制定2个协议:

字母数字汉字可以简单一点;
图形似乎只能一点一点映射过去了;
12864就需要1024个字节来映射了~~~~~

楼主:
小弟愚钝,还没有完全理解两位大哥的意思,能否讲的详细点呢

我的LCD是点阵式的,有自带的字库,只是要画图形的话需要一点一点的画,现在呢PC控制液晶,让液晶进行傻瓜式的显示,刚才领导也给我讲了一下,其中一句就是"采用映射,进行定时扫描...",我真是有点笨,不太明白.

还请两位大哥详细点描述一下具体的方法好吗.谢谢了,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