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需要进行滤波电路吗?

楼主(2007-01-26):
如果需要的话,一般滤波电容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都需要,减小电池的交流阻抗

楼主:
我该听哪一个的

网友B:
当然需要

任何电池都存在内阻,尤其是电池容量不足时,在负载变化时内阻会导致什么后果,初中物理程度的人都该知道。

网友C:
大多情况需要滤波电容

网友D:
听自己的

非理想电源供电都需要滤波,自己试验了就晓得了:)

网友E:
根据工作电流,空间大小,成本要求权衡,尽可能大

起码100μF以上,小了没什么作用

网友F:
电源滤波电容的作用

1、平滑电源本身输出的纹波,这个电池是没有的。
2、滤除电源内阻带来的纹波。当负载电流不是平滑的直流时,该变化的电流会在电源内阻上形成压降,表现出来就是电源电压上夹杂高频纹波。这个要根据你的负载变化和电池内阻进行计算,不要让纹波超过负载允许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是常用的5号电池的话,那应该是直流吧,是如何减小电池的交流阻抗呢? 关注中,希望哪位高手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H:
根据情况而定

听哪一个人的?不管楼主听哪个的,我想都不会有人为你的后果负责。所以,自己要分析分析

网友I:
看看电池供电的收音机移动电话...就知道了

网友J:
同意三楼,特别是可能存在脉冲放电的情况下必须用

网友K:
说说电容如何计算更好,不知道怎么计算呢

网友L:
一般用钽电容漏电流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