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搞过电流变送器电路设计的大侠指教

楼主(2007-01-26):
想设计一个电流变送器小板子,被测量电流为0-20A,期望输出电流为4-20mA,精度为0.2A(10A以内)0.3A(10A-20A),能不能请懂行的大侠给个参考电路,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我的邮箱地址:taokoushan@21cn.com  特别是0电流的时候怎么抬升4mA的

谢谢

网友A(2009-12-22):
4-20mA有专门的工业芯片  xtr117 115 等

网友B:
20A这么大的电流,最好不进电路板。
可以考虑用标准20A分流器(标准压降为75mV),取出电压后经放大再转换成4-20mA输出。
楼主未说明输入输出是否需要隔离。如果需要隔离,75mV电压经运放放大后用片带A/D的单片机转换成数字量再经光耦隔离,然后再转换成4-20mA,成本可能比较低。

网友C(2012-05-28):
20A是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的话直接用互感器,直流用分流器,下面考虑要不要隔离,交流互感器就可以隔离,直流可以采用线性光偶,也可以采用霍尔原理方法很多,看楼主要花多少银子

网友D:
交直流都用互感器。输出电压再转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