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CD 转成A/V

楼主(2007-01-26):
   各位:大家好。 我想询问有没有LCD 转成A/V的芯片? 给我更多信息就更好了。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把TFT LCD画面显示数据变成电视机的Video信号?
如果是,这样还有可能.只是楼主语文要补点课.否则找神仙也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