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场效应管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31):
现在要控制一个24V15欧的电磁铁的开关,请问直接用一个场效应管来控制24V的开关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要合理选择场效应管的耐压和电流

可以用60N06

楼主:
但是现在对其他数字电路有干扰,如何克服?

网友B:
这个应该跟场效应管没关系

而是电磁铁吸合造成的.
用泻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C:
需要有吸收电路

工业级的产品很多都设计了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D:
这个没问题的,我设计过控制高达400V DC的,也没问题

楼主:
阻容吸收回路?如何作?

网友B:
电阻串电容并到电磁铁线圈上

网友A:
因为是感性负载,所以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吸收回路

因为是感性负载,所以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