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1.1问题

楼主(2007-01-03):
本人现在刚开始学习USB,自己做了51+D12的电路板设备,写好了电路板的固件程序,打算做读IC卡,想问问是不是需要自己写WIN下的驱动程序? 如果需要,那么自己写的这个驱动程序应该在USB通道的哪一层呢?或者说,D12USB设备上电以后,是不是在PC机枚举完事以后才有驱动程序的参与?那么,枚举时需要不需要自己写程序控制?或者需要不需要在XP系统下安装一些特定的驱动程序呢?望大侠指条明路.

网友A:
枚举完成后才开始装驱动,枚举过程中并不需要驱动程序。如果你能看到要装驱动的那步,说明你下面的通信基本上是通了,如果只出现Unknow device,那可能枚举没完成。关于D12的驱动,你向周立功要吧,菲利浦的现成的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