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哪位高手知道usb接口键盘的组成结构?

楼主(2007-04-20):
 usb接口的键盘仅仅是一个按键输入电路的作用吗,,还是键盘本身需要有一个usb控制器,另外,usb接口与其他接口的区别只是把线接好后,编好不同的驱动程序就行了,还是要相应的硬件适配器?
 有谁知道,请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有谁知道吗,请点拨点拨,谢谢了

网友A:
re

USB键盘电路本身肯定是带USB通讯的芯片. 现在很多USB键盘芯片都能自动识别USB和PS2接口.当然还需要程序配合. 我用过EMC的611做无线键盘. 效果很好.程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