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7-04-29):
我用vc写了一个串口软件,用到mscomm控键。但是在没有安装vc的机器上不能使用。mfc42.dll,msvcrt.dll,已经拷到system32目录里面。可以发送数据,但是没有办法读取数据。哪位能指点我的问题在哪。先谢了。

网友A:
你不会是用MFC来编的吧?如果是,把DLL设置

从默认的共享,改为静态。不过那样一来程序体积就会大了许多……

网友B:
注册一下MSCOM控件

把DLL文件拷到SYSTEM32,在CMD中用命令行注册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