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windows登录后只能显示指定程序界面?桌面等都不显示

楼主(2007-04-30):
(无正文)

网友A:
打开MSCONFIG,把system.ini里的“shell=Explorer.exe”

改为你的程序……或者直接编辑SYSTEM.ini懂了吧^_^

楼主:
这样不行吧?还可以运行其他程序呢

 我是说什么界面都看不见,只能看见指定程序,而且不可以运行其他程序,就像网吧登录前一样的

网友B:
自己写一个gina dll挂上去就可以了

windows的登陆界面是在一个xxgina.dll中实现的,微软留了接口。

楼主:
厉害啊!我去上网搜一下,多谢!

楼主:
修改了注册表,怎么没执行我的dll啊

Key   Nam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Win**n
  Value   Name:   GinaDLL
  Value   Type:   [REG_SZ]
  Value:   MyGina.dll

int   WINAPI   WlxLoggedOnSAS(PVOID   pWlxContext,    DWORD dwSasType,   PVOID   pReserved)
  {
      AfxMessageBox("这是新dll,反对锁定,哈哈哈!");
    return   WLX_SAS_ACTION_NONE;
  }

其他函数直接调用msgina.dll返回。
按ALT+CTRL+DEL键盘应该会弹出对话框的,但实际还是原样弹出锁定的那个窗口。

网友B:
多看文档吧,网上找点代码

我只知道可以这样实现,我也没有实际做过:-)

楼主:
我在win98里直接把那个文件覆盖了就可以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