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串口的波特率如何才能达到921600 bps ?

楼主(2007-05-10):
    实际用过这样的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其波特率竟然达到921600 bps,不只如

何编程才能达到? Windows API里讲的一般的最高也就 256000 bps.

网友A:
介个不只是软件的问题。

必须得依靠硬件。误差率满足要求。否则设置了也白搭。

pc频率高,慢慢分频率,还存在可能,一般的设备时钟频率达不到要求的。

更高速要求的通讯就不使用串口了。

网友B:
南桥支持,换串口驱动就可以了

驱动无非是写寄存器

应用程序是可以随便设波特率的

网友C:
需要主板支持和质量很好的线

不建议用这么高速度的串口,通信可靠性无法保证。

网友D:
非要折腾串口?有很多比这个快多的..

网友E:
Windows API 允许自定义 max baud rate

参见 msdn COMMP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