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个驱动开发的入门级资料

楼主(2007-05-11):
我还没毕业,时间有很多,现在想学下驱动开发,学过一点汇编,c也学过,但比较菜,只能用c做些小单片机程序.如果哪位有驱动入门资料麻烦发一下,在此多谢

楼主:
怎么邮箱没出来

zha_987@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A:
网络处理器的用户界面开发

请问有高手会linux下的用户界面开发吗?具体怎么和PCI外部设备交互,我的外部设备是网络处理器。我的邮箱liucheng8384@hotmail.com

网友B:
驱动?PCI,USB之类的吗?到工控论坛。

网友C(2007-06-14):
有很多资料

1> 学一学MAKEFILE的写法.
2> 下几本电子书
  像什么
│  Linux进程管理_体会.rar
│  GCC参数详解.txt
│  GCC 中文手册 .txt
│  Nasm中文手册.pdf
│   Makefile 中文教程.pdf
│  Linus-Torvalds.pdf
│  保护方式下的80386及其编程.pdf
│  SoundBlaster.pdf
│  ELF_Format.pdf
│  VBE-AF07.pdf
│  intel_arch_opt_manual.pdf
│  intel_arch_soft_dev_system_prog.pdf
│  编译原理.pdf
│  具体数学第一版(中文).pdf
│  离散数学及其应用.pdf
│  现代计算机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pdf
│  LINUX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上).pdf
│  LINUX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下).pdf
│  Linux驱动程序编写-中文.pdf
│  linux内核详细注释1.9.5.pdf
│  GCC中文手册_Small.txt
│  linux完全注释1.9.5.pdf
│  LINUX源代码情景分析(上).pdf
│  Linux源代码情景分析(下).pdf
│  linux进程管理笔记.rar
│   Makefile .pdf
│  WDM编程.chm
│  Windows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指南.pdf
│  嵌入式编程思想.chm
│  Linux - afree unix-386 kernel.pdf
│
├─linux进程管理笔记
│      进程管理_80386基础.doc
│      进程管理_linux.doc

3> 读一读WINIO.VXD源码
  这是一个并口驱动程序
  写几个并口驱动的测试程序
  看看在应用软件里如何调用这个驱动程序
4> 搞搞USB驱动编码
  见ATMEL网站的应用文档AVR309
  照着自已写几个驱动
5> 写驱动要学很多东西的
像什么硬件要有认识,
软件还有什么
 编译原理(理解编译器的大概工作),操作系统(驱动是怎样工作的).

上面这些资料网上有下.
如果找不到,QQ连系我:11942295

网友C:
注意:

有驱动源码,入门者分为好几级的
1>是否能正确编译
要学学如何使用各种编译器
不是什么IDE,像VC,BC之类的.
面是命令行下的编译器,
CL, BCC32之类的
一般的源码现在都有用Makefile
要学会读写Makefile

2>是否能看懂源码
是语法看不懂(复习C语法)
整体结构看不懂(要有经验,一行一行读吧)
还是局部看不懂(找相关的资料,如函数用法)
或是不知道硬件的端口操作(找硬件手册来吧)

3>编译通过了,运行不正确,不知道如何调试
还是要学学编译器的操作,
调试程序对于软件**的人最拿手.
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
(人家搞**没有源码,
仅仅通过反编译之类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找出注册码及一些BUG)

4>运行正确了,自己下不了手,不知道如何修改成自己的

那你要学的还很多,这一步的路就长了,
要学很多知识才能让你上升到一个入门者水平.
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才会成为一个高手.

网友D:
www.driverdevelop.com

这里有开发驱动程序的大量资料,肯定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