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13):
各位兄弟姐妹们,最近我作啦一个57步进电机的驱动,用42电机模拟一切都OK,但是一接上57电机,IC(L6203)就烧掉(用51控制两片L6203来驱动57电机,驱动电压选择45V,L6203是按照典型电路连接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给一点意见。兄弟先谢啦!

网友A:
电机能转起来吗?还是上电就烧啊?

网友B: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猜测:仔细比较2个电机的参数差别,尤其是电流。然后看ic是否够驱动能力。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

还没有转就烧啦。

网友C(2008-01-06):
你有没有接错啊?

如果相序接错是会烧片子的。

网友D(2009-04-14):
电压高了?

6203耐压4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