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驱动 (使用IC ADS1112)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在使用ADS1112中,数据采集用编写函数
double GetADC(unsigned char CH)
返回一个通道的转换值,其中 参数unsigned char CH为要采集的通道,以及一些ADS1112的需要的参数即ADS的配置字.设计采用Signle模式.
其中采用连续采集模式
建立函数Get2Ch(),来采集两个通道的转化数据

void Get2Ch( double* Ch0Data,double* Ch1Data)
{
   *Ch0Data=GetADC(CH0);
   TimeRelay(1);     //10ms延时
  *Ch1Data=GetADC(CH1);
   TimeRealy(1);
}

发现采集不到CH1的数据? 我在参数配置上 用的是: 15SPS continous-mode .照理来说 10已经可以了吧.
而在只采集一个通道时,数据都正常.我想肯定是延时不够.但到底要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贴应该到模拟技术哪去问

网友B:
不过肯定不要10MS

具体要延时要看具体的电路实现方式,和芯片转换时间,不过肯定不要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