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和竞争问题?

楼主(2007-05-15):
各位老大,

1. 在DDK中查找函数定义时,但无法查到该函数所存在的*.Lib,不知各位有何方**

2. 上在所说的竞争问题,说白了"就是同一个函数的同一条指令,在不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在
  同一时刻,在两个CPU上同时被执行(若电脑为双核的)?"

谢了,各位老大

网友A:
我对第二个问题也挺感兴趣的。

SMP懂的人好像不多啊?

从自己浅显的认识来推,如果是数据访问就可能会啊,不然就不要spinlock了。
如果是执行就可能不会,总是存在一个仲裁调度什么的机制,不然多核就是1+1=2了.

具体啥样,我也完全不懂。只负责顶帖。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试试dumpbin;第二个问题应该看函数的功能吧